空机求够疑问???

楼主(2005-08-14):
Sample Text
各位大哥,我刚购一套RD6000,它的
舵机
有11g重,好象还比较大。本来想买个空机ZOOM400的,可是DRD6000的舵机大了可能装不下啊!哪位大狭可以告诉我RD6000一套应该配什么样的空机(电直)???

网友A:
RD6000有配微型舵机的版本的哦,定货的时候说明就好了:)

网友B:
GWS NARO STD 是PCM的吗?

楼主:
那它原配的尾舵机和陀螺仪可以用在小电直上吗?陀螺仪是什么SG-X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哦?

网友C:
你原配的所有设备理论是都不能用在小电上
原装的接收机有40G重
因为省些费用可以用在飞机上
其他的都不能使用都必须另外从新购买

楼主:
怎么这样啊?都不能用,那些舵机和陀螺要好几百呢?都仍了?没有大电直与它相配吗?????

网友D:
RD6000原配的舵机是油机上用的,在小电直上面没法用,要另外配舵机的。另外RD6000只是遥控器,可以遥控任何直升机,具体的选择要看你的经济条件、是否有模友帮助等条件了。

楼主:
这么说,只能玩油直了?

网友E:
对,玩油直,气流声真好听,一个字,爽,

楼主:
好,决定了,玩油直..

网友C:
有大电直可以配
不过能用你舵机和陀螺仪的电直的代价都可以用W来计算
你觉得值不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