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飞龙这款40级练习机品质如何?

楼主(2005-08-14):
以前只飞过火鸟,现在用模拟器(FMS)练习飞行。想玩油机了,不知新飞龙这A0105 KY40教练机,是仿三叶京商40的,是否适合初学者放飞?
下面是借用新飞龙的图,如有不妥,请告知删除。

楼主:
img]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8141956120.jpg

网友:
呵呵,我就是用的这套飞机,不过我把主翼安装改成橡皮筋固定了(原来是螺丝固定的)
这架飞机有两个要注意的地方:
1、机身与机翼用螺丝连接的那个地方,有点容易跟副翼拉杆打架,最好把边修一下(那个地方你没有把它照出来)。
2、飞机上天之前,重心要调整好,这架飞机不调整好重心,很容易波浪飞行的(一轰油门就75度上升,一推杆就垂直下降)。

楼主:
借用一下你的图。
是不是图片上连接摇臂的两根钢丝的地方?
这机解决了上面你提到的两点后,好飞吗?

网友A:
是这张图上面的

注意看左边有固定机翼的两个螺母的夹板,它有点大,容易跟副翼钢丝打架,最好能把那块板子修整一下。我是把那个弧给去掉了。

等我把照相机拿回来了,把我改好了的样子给你看吧。

楼主:
那真是太好了,我等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张图上面的

注意看左边有固定机翼的两个螺母的夹板,它有点大,容易跟副翼钢丝打架,最好能把那块板子修整一下。我是把那个弧给去掉了。

...

还有一问题,这机你飞起来感觉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问题,这机你飞起来感觉怎样?

我就飞过一次,那次飞了几秒钟,就是发生一轰油门就垂直上升,一推杆就垂直下降。
现在把重心调了,在等遥控器来,来了等天气凉快一点就可以出去飞了。
呵呵。

网友:
好好飞的,我就是用这款鸡鸡入门的哦,我飞完翼龙就飞它了,重心调好后好好飞的哦

网友A:
你看,蓝色的圈圈就是我修整了部分,你可以对比一下你自己的飞机的机舱看看。
红色箭头是我改装到用橡皮筋装机翼的部分,其实就是插两根筷子,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蓝色的圈圈就是我修整了部分,你可以对比一下你自己的飞机的机舱看看。
红色箭头是我改装到用橡皮筋装机翼的部分,其实就是插两根筷子,嘻嘻。
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8172203120.jpg[/ ...

谢谢你了!!!
哈哈。我还没有买这机呢,只是想了解这机有什么缺陷。
开始想买民工的,后来想买新飞龙的,现在决定买三叶的。

网友:
现在练习机品种比较多,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最好买稍微贵一点,带装配说明书的飞机。
像这架飞机没有装配说明书,如果我没有另外一架飞机作参考,自己一个人装配起来那就很费神了。

网友(2015-11-06):
翻老货 ,哈哈,昨天晚上朋友送了一架准备装,哈哈........

网友:
这类的飞机都不用想,直接拿来飞,没有不好飞的,不过,这种飞机一般自己做也就花个100多元,何必买

网友:
什么叫三叶京商。这俩公司合并了吗。这是京商的练习机啊。就算找三叶代工也跟三叶没什么关系。京商的飞机质量含有保障。没遇到过不好飞的

网友B:
你好,这款机的淘宝链接给我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款机的淘宝链接给我发一下,谢谢~~

TAOBAO上好像有翻京商的 比较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网友:
这款只要做的没问题 上去就能飞 只要有标准的右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