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两天新手飞黑鹰情况

楼主(2005-08-14):
先说一下动力配置:ele2000-3000kv配11T,3500bh电调,ELE1500mah15C,悬停电流6.5A左右。

前面有两次正式飞调好后的黑鹰,第一次是上周日在上海聚会时候飞的,第二次是在公司楼下大厅飞的。憋了几天没飞行,终于等到周末,星期六下午带上爱机和遥控就去找场地,原来附近一个小学里面的操场是又近又好的场地,看门的老女人就是不让我进,TNND,只好重新找,找到一个偏僻狭长的草地,估计飞电直够了,主要是比较安静,不会出现围观情况。

周六下午三四级风,拿出机机开玩,草地不平整,起飞时候也不平衡,机头前倾左偏,必须大舵量起飞,之前调整的很好,在平地不需要如此,草有时也会挂住机脚,折腾了好一会,非常不爽,有次飞起来打到一棵小树,发现尾轴前面的冠齿和铜齿脱离了,可能是尾管没装紧,但是尾齿冠齿都没问题,看来改的尾轴起效果了,忘了带工具,只好用手把尾管推进去继续飞,问题出出现了,可能尾舵机也移位了,GY240对尾舵控制的行程不够,锁不了尾,试了几次都不行,没有工具不好调,只好郁闷的回家。
教训:以后一定要带工具,即使一把螺丝刀,就不会出现因为一个小问题而中断飞行的情况。

周日外面继续大风,中午太阳强烈,就不想出去飞了,想在家试试,把客厅桌椅搬开,腾出一块约 2X2 大小的空地,上了一颗刚充好的电池,小心翼翼的推油门,机子稍一离地就吓得降油门了,试了几次,胆子稍微大些,也能晃晃悠悠的飞起来几秒,就这样断断续续的玩了十分钟,电池仍然有电,摸摸电机,烫手,电调和电池温度测量45~50度,没达到过热保护。

傍晚接着用中午的电池飞,这次胆大了,操作也好很多,机机能在小范围悬停二三十秒,感觉好爽。电池用了6分半钟,飞不动了,这是一块用了两三个循环的新电池,总飞行时间16分半,最后测量剩余电压9.5V。换上一块充好用了七八个循环的电池,这次飞的很爽,每次起飞都能小范围停半分钟左右,有次一点不漂移停了十几秒。除去飞到靠墙降落捡机这短暂的十几秒,一直飞到没电,实测电池使用时间16分钟,不错,剩余电压8.7V。电机仍然很烫手,电池电调温度约48度,没有过热保护。

在家的飞行过程中有几次大桨扫到桌椅腿,检查机机和大桨都没啥损坏,就是尾轴前冠齿和铜齿脱离,尾齿一点没扫,调好重新飞。意外发现尾管不装那么紧也有好处,竟然能保护冠齿,每次扫大桨都是如此,说明不是意外。

两天的飞行时间不长,小有收获,手法也熟练多了,在家小地方能飞好,出去也不怕了,呵呵。
此外就是对ele15C的电池比较满意,16分钟的成绩算不错了吧。

周六也在家试飞了一下450,由于没调好,悬停电流9A,一会电调和电池就热的很,明显感觉450要比黑鹰沉稳,起飞不会漂移,也不需要打右舵,大桨切风的声音很好听,咻咻的,黑鹰生意有点沙,可能跟机身精度和强度有关系。不过我还是很喜欢黑鹰,调好了也很稳,我新手在家2X2的地方都能飞,高手就更不用说了。最主要的是黑鹰配件便宜,飞起来没什么压力,摔了维修费用也不大,大桨小扫了几次地和桌子腿,也没坏。这几次飞行就开始换了一个尾齿和一个冠齿,改好尾轴后,什么零件也没换过。是新手用来练练悬停和基本航线的没错选择,呵呵。

网友:
恭喜搂主,相当初噢可是用雷鸟飞了3个月才能在空中停个十几秒啊!2年多前可没有400的机子玩,也可能是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我飞过400,450都比雷鸟超稳,不过我的小雷鸟可是功不可默啊

楼主:
我今年四月份刚开始先搞了一个JABOII,飞了几次实在飞不好,严重打击兴趣,都想改玩车了,到6月份入了一个3810,就走上了不归路,积累积累设备,就上了一个黑鹰,没想到400,450级别的机机这么好飞,现在再回头看看4月份入JABO前潜水时看一些老鸟建议的直接上450之类,深有感触啊。现在入门的模友真幸福,400级别的机机便宜了不少,用4VF配齐黑鹰带电池能玩,2500都不到,而我第一个JABO带零配件都搞了1050。

网友:
来这不久,不过看了以前的一些老贴,深有感触!现在的模友幸福多了,黑X的出现可以说改变了400机子的整体价格!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写了这么多!
不过经过这么多天的比较我现在的感觉是:
1,如果你是个很穷很穷的人,也没接触过电直但想玩,那jabo/雷鸟还是最好的选择!
2,如果你的资金允许,那就可以直接买个黑鹰!
3,如果现在手里有jabo/雷鸟,飞了一段时间了,想继续玩,想换好些的飞机,
   应该直接一步到位换450,就没有必要再考虑黑鹰了!

这个是我对比了黑鹰和450后,对新手和想换好jj的朋友的建议!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写了这么多!
不过经过这么多天的比较我现在的感觉是:
1,如果你是个很穷很穷的人,也没接触过电直但想玩,那jabo/雷鸟还是最好的选择!
2,如果你的资金允许,那就可以直接买个黑鹰!
3,如果现 ...

我也是这么想的,哥们基本上概括了。

网友:
顶啊,兄弟,在搞些电机的试飞报告上来

楼主:
哪里去搞那个多电机试飞,再说我是菜鸟,每次换电机还要调整,调不好也飞不出理想的效果。

目前看来,B2040级别的3200~3800kv之间可以。用原配2040 3500kv,加我一直在飞,也没出现你说的融化齿轮的情况,上海还有几个模友也用原配2040飞,找个钳表测一下电流,我估计你的电流可能高了,再调一下螺距油门曲线等。

另外就是用ele2000 3000kv+11T,厦门的nelson用这个电机说不好飞,但是我飞了几次一点问题没有,参数完全符合黑鹰的动力要求。

网友:
就是啊,他们都飞得很好,我是怎么回事呢,电流不高啊,用FF9中点油门曲线还不到45%,螺距我是自制了螺距规,误差决不超过一度啊!不知他们是怎么飞的,我估计跟室内温度有很大关系,还有就是飞行的时间,我那天溶主齿盘,其实是明显感觉电机没力了,降下来,隔几秒又在飞,这样反复了十几次,当时以为是电池不行,我想想试试看,没想到溶了主齿盘!

网友:
楼主写的精彩,文字多多,辛苦。
zt06模友概括的精辟,举双手赞成。
我自己有油机、雷鸟、小神蜓22#、亚拓450,但是我感觉,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经济条件一般的情况下,还是先用雷鸟一类的入门吧,调整好了一样飞的。毕竟450贵,而且调试复杂,靠自己单打独斗成功的很少啊。

楼主:
太过分啦,这个帖子怎么被移动到这里?!!!

网友:
楼主,如果你的450起飞不需要打一点右舵,建议你查查十字盘是不是不水平,周末一个模友调机,起飞飞机往右偏,后来发现十字盘不水平。不过这样倒也不错,飞机飞在空中不需要有点倾斜了。:)

楼主:
一般起飞是左偏的吧,要打右舵压一压。起飞后不需要打舵,才说明调的稳啊。
450的起飞可能跟机身重有关,比较沉稳。

网友:
黑鹰400,450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年四月份刚开始先搞了一个JABOII,飞了几次实在飞不好,严重打击兴趣,都想改玩车了,到6月份入了一个3810,就走上了不归路,积累积累设备,就上了一个黑鹰,没想到400,450级别的机机这么好飞,现在再回头看 ...

小电直里面ms700也很稳。我飞雷鸟和esky3d从来都没找到感觉,飞ms700和450,很快就能对尾悬停了。
个人感觉:微型直机只要是可变螺距的,通过降低螺距,提高转速,一般来说都可以做到很稳定。

网友:
提个醒

楼主我觉得你的ELE15C电池飞完后电压是8.7V有点过放了..
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5

楼主:
就那一次用到8.7V,现在我都是放到10V就换了

网友:
说的我心痒痒的,也想去弄个黑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