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4VF的这两个款有什么不同?哪个好些?(看图)

楼主(2005-08-14):
(无正文)

楼主:
另外,如果单买发射机(不含晶体),全新的最低价要多少?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A:
右边的这款据说可以改为七个比例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这款据说可以改为七个比例通道!

那么哪个比较新款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新。

两个款的价格是否一样?配置是否一样?

网友:
我看没什么区别,左边红字的是72的,右边的是40的

网友:
不一定啊,我的就是右边那种蓝字的,也是72M的啊
建议有条件打开后盖看看里面电路版零件之类的用料,其实老款不一定差过新款,我上次论坛看的一款新的6vh的遥控内部简直是一团shit~内部做工差过我老款4vf一个档次,呵呵,还有ff9,哪有以前ff8漂亮啊~

楼主:
有点晕了!

有无哪位仁兄这两个款都用过的啊?
出来说说看吧,比较一下两者的优缺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老款的元件很扎实,可以长时间不拉天线开机,新的,呵呵,一个星期频繁的弄,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款的元件很扎实,可以长时间不拉天线开机,新的,呵呵,一个星期频繁的弄,就完蛋了。。

不会吧,我可是才买了个新款的

网友:
12楼的乱说~~~

网友:
右边的老款.比较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