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飞亚托450自创蜻蜓点水练习法B

楼主(2005-08-15):
俺是初学,连小电直还不会飞呢。自己玩模拟器瞎飞,不合理的地方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我先设定为练习悬停模式,然后选择第2项横滚、俯仰练习。

起飞后迅速拉高,然后再迅速拉低(越低越好,但不能碰到地面),并随时修整飞机左右摆幅,尽量让飞机保持垂直上下(A练习熟练后,应该不难)。开始可将下拉的速度放慢,但飞机依然会非常容易被蹲在地上或者离地面还很高就又被拉起,因为不能精确掌握拉杆幅度和速度与飞机下降的速度及幅度。经过反复练习应该可以熟练掌握,并速度越来越快。

道理:练习飞机上下移动时所对应的上下拉杆幅度。在快速飞行时依然可以快速、精确控制飞行高度。保证一拉到位。大家都知道让飞机起飞比让飞机降落更容易,对新手来说让飞机平稳降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大部分摔机是降落时机身不正或高度太高造成的(我就经常这样)。将此法练好对平稳降落应该有很大帮助。(如果真的练习到炉火纯青,可以用真机表演一下这样的快速蜻蜓点水。一定很拉风,哈哈哈~妄想...)

网友:
不是高手,也不敢指点,只是建议一下:
XTR 里的450和飞真飞机手感差异最大的恐怕就是这个动作。飞真机时受电池和螺距曲线设定等影响,动力和模拟器差异很大,用同样的手法飞真机,恐怕要直接坠地了。

网友:
模拟器只是练习手感 和真的飞行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练习了模拟器在练习真的飞 很大的保证是你不会打错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