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2怎么用不成了!

楼主(2005-08-15):
我的模拟器是USB接口的,今天运行G2后,不停的闪烁“No radio detected!”的提示,从装了G2还是不行!!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要在 菜单 Options->Controller 中选择USB 的接口才可以。

楼主:
我的模拟器一直用的好好的,就是昨天突然用不成了!!

楼主:
问题找见了,借用版主的照片,就是箭头所指的黄圈内的电子器件坏了,好像是个电感,断了!不知道哪一位知道它的型号?

网友:
这个是一个滤波电感, 正常情况下测量是通的,如果断路,说明已经坏了。
具体值可以不太重要,按照色点买相同的色码电感就可以了。

如果着急,可以直接线用导线连接,可以凑合着用。

但最好先检查一下你的连线,多半有短路现象,或者偶而接错线,才会造成这个电感烧毁。

如果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下一次烧毁的就是你板子上的一个封装为SOT23的管子了。

楼主:
谢谢版主,我的4VF用的时间比较长,是99年出厂的,电感外观看很好,但是就象您说的不通了,会不会是元件老化!

网友:
这个电感坏的频率还是很高的,有不少模友都遇到了。

楼主:
请教版主,我能否将四个电感全部换掉,只要是电感值一样,就可以?

楼主:
请教版主有关电感识别的问题:
如图所示,图中的电感应该如何识别?左侧的是我遥控器上的,右侧是我找到的。为什么电感的标示会有三色的和四色的?还有毫亨和微亨如何区别?

网友: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银 金
0  1  2  3  4  5  6  7  8  9  10% 5%
颜色 有效数字 倍率 允许偏差(%)
银色 / x0.01 ±10
金色 / x0.1 ±5
黑色 0 +0 /
棕色 1 x10 ±1
红色 2 x100 ±2
橙色 3 x1000 /
黄色 4 x10000 /
绿色 5 x100000  ±0.5
蓝色 6 x1000000 ±0.2
紫色 7 x10000000 ±0.1
灰色 / x100000000 /
白色 9 x1000000000 /

如果按照 棕黑黑  来算  10 * 10e0 = 10uH
1H = 1000mH = 1000000 uH

不知色码电感是否还有其他的规定!

楼主:
谢谢版主!!
那么右边的电感值就应该是12微亨了?我用12微亨电感代替10微亨的电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