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飞机要点

楼主(2005-08-15):
近日做了架飞机,但不知道飞机的稳定系数怎么测。拉力线怎么分布,还有机翼的安装角,请大虾指教!

网友A:
飞机的俯仰安定系数估算公式为: (平尾面积×尾力臂)/(机翼面积×平均翼弦),其中尾力臂大约就是平尾靠前缘1/3的位置到重心的距离。
拉力线要尽量靠近重心和气动中心。
机翼迎角一般在2度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