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斜盘与CCPW斜盘有何区别?

楼主(2005-08-15):
传统斜盘与CCPW斜盘有何区别?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斜盘是上4下3為ccpm結構,是利用3顆舵機混控同時控制斜盘.其特性較為敏捷.較不適合新手入門
斜盘是上4下4為傳統結構.是利用3顆舵機分別控制斜盘.其特性較為穩定.比較適合新手入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是上4下3為ccpm結構,是利用3顆舵機混控同時控制斜盘.其特性較為敏捷.較不適合新手入門
斜盘是上4下4為傳統結構.是利用3顆舵機分別控制斜盘.其特性較為穩定.比較適合新手入門

谢谢藍色機械鳥的回复,我最近在看你发的亚拓组装调试录象,已经看了好几遍了,想买一台啊

网友:
鸟大的组装录象真是造福了千千万万的模友啊
欢迎加入小爆龙大军;)

网友B:
在那里看到了鸟大的亚拓组装调试录象呀,我好想要呀,
知道的朋友请发个连接上来.

网友:
录像哪里有下载啊?
在线看象看动画片一样,慢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盘是上4下3為ccpm結構,是利用3顆舵機混控同時控制斜盘.其特性較為敏捷.較不適合新手入門
斜盘是上4下4為傳統結構.是利用3顆舵機分別控制斜盘.其特性較為穩定.比較適合新手入門

鸟大能发张照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里看到了鸟大的亚拓组装调试录象呀,我好想要呀,
知道的朋友请发个连接上来.

主旋翼組裝步驟
http://220.130.69.204/VCR/T-REX_ASAY1.asf

主體側板與動力系統組裝步驟
http://220.130.69.204/VCR/T-REX_ASAY2.asf

尾旋翼系統組裝步驟
http://220.130.69.204/VCR/T-REX_ASAY3.asf

電子設備組裝與調整
http://220.130.69.204/VCR/T-REX_ASAY4.asf

新機首航飛行測試.調機設定(內含無刷變速器BEC設定說明)
http://220.130.69.204/VCR/T-REX_ASAY5.asf
要用Stream down在夜间耐心的下载

网友:
拿了一套CCPM升级件回来,期待中,呵呵

网友(2005-09-14):
傳統十字盤結構

网友:
其实重点不是十字盘的差别
而是2种控制方式在实际操控的差别才是最主要的

个人感觉
CCPM控制灵活
飞行的时候可以做大的动态动作反映直接(相对HDE)
但是不适合新手来操控
大的激烈操控(比如自旋翻、刷锅等动作)

HDE版本的飞机
飞机比较柔和适合新手练习悬停和基础动作
不过HDE要做动作也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05-10-26):
我也想多了解十之盘

网友:
HDE 是两舵机   CDE是 3舵机  那HDE升级成CDE为什么只买升级件就可以了? 那多了舵机从哪来啊

网友:
HDE和CDE舵机数是一样的,都是要4个舵机

网友:
错了,是3个

第4个是尾舵 和斜盘无关

网友:
请问这两种结构那种比较容易维护?

网友:
最好维修的是黑色和银色炭纤机身版本的  结构最简单

网友:
哦,就是说和十字盘的结构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