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ele epp-3d完工!

楼主(2005-08-15):
1:5.33的动力组,电机B20-18L  KV3200   11.1V 1147桨  5900转 拉力800多克
8mm的碳纤管从头插到尾巴,彻底解决EPP软骨头问题

辉盛的舵机舵角太小,把EPP 3D附件中的舵角加在辉盛的舵角上加长

看看舵量,应该算大啦吧!
垂尾:

水平:

副翼:

网友:
舵量太大, 易失控!

楼主:
今天试飞啦,舵量还行!猛拉升级也不易进螺旋,看来机身的碳纤加强杆还是挺有作用的!其实舵量也不是很大啊!
方向:左右45度
升降:上下42度
副翼:上40度 下35度
应该算是比较标准的3d设置吧!

网友A:
用什么胶粘的副翼??升降舵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左右两片保持在同一平面上

网友:
呵呵,我也有一架这样的飞机,抽个时间也来飞飞,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胶粘的副翼??升降舵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左右两片保持在同一平面上

副翼我是用的瞬间胶,不过建议用AB胶,瞬间胶稍不注意就溜到铰链轴上啦!所以安装铰链时要在轴上点一点机油!
升降舵我是用的ab胶,先装好尾翼安定面,然后升降舵涂好胶后,两边分别用平直的薄板夹住(我是用的cd盘片:),等胶干啦就和安定面在一个平面啦

网友:
你用得了那么大的舵量吗???????????

网友:
楼主也玩3D啊,我是卖你V1-RR的邢昊车子还爽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我是用的瞬间胶,不过建议用AB胶,瞬间胶稍不注意就溜到铰链轴上啦!所以安装铰链时要在轴上点一点机油!
升降舵我是用的ab胶,先装好尾翼安定面,然后升降舵涂好胶后,两边分别用平直的薄板夹住(我是用的 ...

ab胶会腐蚀机翼吗??

楼主:
to superliuliu :飞机很好飞,记得一定要用碳纤杆加强,不然太软啦!还有重心不要按说明书的找,发现很不准,我的重心在机翼前缘10-11cm之间

to 浩然:舵量没这么大,3D怎么玩啊!<cr><cr>
                            to xh:呵呵,我什么都玩,车,固定翼,油直!就是没一样精的!不过你玩船,我不玩!:)
                        to zxc120:EPP材料不怕502,也不怕快干AB胶的,不过要注意一下ab胶的混合比例,比如我用的上海康达的胶,蓝色的组份可稍微多一些,红色的多啦,固化时温度很高,到时胶没腐蚀机翼,热量可要把机翼烤化啦:)

网友:
碳纤杆几毫米?
如何插入?
有什么技巧?

楼主:
老兄,你的问题蛮多啊!,是不是正在装这架啊!

碳纤杆是8mm的,不过5mm的也行,效果差点!
安装没什么技巧,机头上部不是有个走线的小洞嘛,机舱里也有个洞,是走垂尾、水平舵机线的,这两个洞是处于一个平面的,碳纤杆可从这两个洞从机头穿到机尾!

网友:
这飞机多重 啊>>???怎么800g推力...

网友:
你说对了,偶是菜鸟,正在装机机,破处之旅啊 难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池呀?
我用的370有刷和8.4v镍氢电池,感觉飞机一点劲都没有,完全没法飞……
难道要换电池吗……

网友B:
你用什么370、哪家的多少容量的电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370、哪家的多少容量的电池啊?

我用的就是那种有两个碳刷的370电动机,电池不记得什么牌子的,1200mah 8.4v电池组。
是不是要换锂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那种有两个碳刷的370电动机,电池不记得什么牌子的,1200mah 8.4v电池组。
是不是要换锂聚啊……

370电机都是有两个碳刷的啊……
原配电机的话,最好电压再高点,或者用更大的桨。
1200mah的电池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33的动力组,电机B20-18L  KV3200   11.1V 1147桨  5900转 拉力800多克
8mm的碳纤管从头插到尾巴,彻底解决EPP软骨头问题

http:// ...

这个KV3200的电机配5.33:1的减速组,如果真实能够用GWS的1147桨,用11.1V锂电池组时,跑5900转,效率有98%以上了,极品哦!世界上恐怕还没有这样效率的无刷电机吧?

网友:
估计这个1147桨不是GWS的 所以就转得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