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了,请帮忙

楼主(2005-08-15):
真郁闷,昨天玩船烧了电调,50A的,用550改磁电机,9.6V电,只爽了不到10秒(比原来快多了,估计有30KM/H了),我后来看了下是电路板烧焦了,放大管好象没事,各位看看什么原因?是电压太高了?还是50A电调不够过?再劳驾各位推荐个不太贵的电调.

网友:
你用多大的浆?估计是你的浆配大了。华迈的ESC-50比较便宜,还方便装水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贾版,我的浆已经修小了,现在浆径是38,应该和改磁后的电机匹配吧,不然速度不会提高这么多啊,会不会是9.6V超了电调的耐压呢?那华迈的ESC-50能工作在9.6V以上吗?

网友:
会不会是电路板上的铜箔吃不消你的电流?
电调在9.6V的情况下一般(前提是没进水)不会烧的。
设法在铜箔上焊上粗铜丝加大电流的承载量,注意:请沿着原铜箔的走线焊铜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呀,有可能哦,但这玩意儿标50A啊?

网友:
在电子产品中,很多技术指标、参数往往都标的是极限、瞬间的承载能力,我估计这里标的电流50A,不是平均电流的标法……。
根据电工手册,1平方毫米的铜线的安全承载电流为6A(交流220伏)左右。若如此推算,1平方毫米铜线在低压情况下使用中实际承载的电流估计约为12A左右(前提是不严重发热、发烫)。那么50A的话,那电路板上的铜箔的横截面就要有平方4毫米……,这好象不可能吧?
所以我说那是瞬间极限电流。

网友:
50a是元件值,只能带380的.如想装550-850,最好用300a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0A?天啊!要这么大吗?这价钱那还不如换无刷啦

网友:
50安

就是额定工作电流。至于瞬间电流很多都能200安。所以主要的是看额定电流。esc50上标的蛾0安就是说额定电流的。50安带2个普通550电机稍微有点吃力的。不过1个是不可能有问题的!烧了电调有很多愿意。例如浆被卡死。。。。。。。。。

网友D:
我用华迈的 50A 防水电调(加了水冷) 用12伏 750电机(加了水套)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华迈的 50A 防水电调(加了水冷) 用12伏 750电机(加了水套)没有任何问题

效果你们想吧

网友:
50A的电流对于FET管可能没事!那么铜箔板上(电路板上)的铜皮吃不吃的消50A呢?
还有,楼主您用的是什么马达啊?

网友E:
人家都说是改过的550了  我用的200A电调都烧了  很可能和我改的是一样的磁铁   郁闷啊...  现在我一直没电调用 等有时间了 我加上他50个FET看他还烧不烧 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200A也烧啦?唉!真郁闷,改磁后电流大概多少呢?

网友:
是啊,华迈的水冷电调没什么升温,电池才是要加"套"才稳当啊

网友:
是不是电路接错了

网友G:
50a电调带550-850只能带低速电机12v,带低压高速550,6v非常危险.

本人参加过电调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都说是改过的550了  我用的200A电调都烧了  很可能和我改的是一样的磁铁   郁闷啊...  现在我一直没电调用 等有时间了 我加上他50个FET看他还烧不烧 嘻嘻

此法很好,我10年前2只大电机用了75a管子5*4=20只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a电调带550-850只能带低速电机12v,带低压高速550,6v非常危险.

本人参加过电调设计.

你是指的华迈电调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