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大家我的水冷不出水的原因(有图)

楼主(2005-08-15):
我的水冷至今还没有出水,我用嘴能吹出气来,进水出水孔的位置周晟说是对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水套是我自己做的,做工很糙,见笑啦!

网友A:
那个三角型的半圆凹槽不够长和深。

网友B:
个人建议,软管弯度加大些,管子别翘那么高贴在船壳底,出水口太高,安低点.关键是速度达到了吗?

网友C:
速度不够,这种形式的进水口很难进水。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进水口?

网友C:
大家常用的那种,进水口管子长一点。

网友E:
弯头要弯一些,还要伸出来些.进口要扩大些,当然主要是速度.我的ECO进口紧靠螺旋浆后面.效果显著.

楼主:
至少应该到什么速度才能出水?大家再赐教赐教

网友F:
从照片上看,进水口与船底是平行的,如果是平口的,进水阻力小,水冷当然就不会出水了。

网友G:
进水口最好位于桨舵间,进水铜管突出船底一些且铜管后侧向前兜着,这样肯定能进水.

网友H:
速度要在30KM以上这个口才进水~我的船原来也是这样~低速根本不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