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里直升机对遥控器的反应比实际要慢很多,如何调整?

楼主(2005-08-15):
我用G2练习飞行,但我发现G2里的直升机对
遥控器
的反应比实际要慢很多,实际飞行时,摇杆的动作会立即在模型上有所响应,而不是象G2那么慢悠悠的。请问如何调整呢?
我用的是并口加密狗,FF6 遥控器。

网友A:
将飞机编辑 变成自己的遥控器控制 应该好点

楼主:
如何设呢?能否给个提示

网友A:
如果你飞的亚托 应该遥控器都是设置好了4个模式的 在g2里面飞行任何一种3d飞机都可以编辑 在编辑飞机里面 你翻译成中文 就是第一项里面就有 一种是模拟遥控器 一种是用自己的遥控器方式 你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