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天在茫茫玉米地里艰难痛苦找飞机联想,这东西能否有帮助??

楼主(2005-08-15):
(无正文)

网友A:
用555 蜂鸣器 做个,一直响,也可以简单代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航模空间的网址http://www.hyair.org/index1.htm

航模报警 记录 寻踪器技术说明
航模报警、记录、寻踪器,也称航模监控器,是一个为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提供全方位安全保障的电子装置。使用时,它时刻对最令人担忧的电池电量及干扰情况进行探测,一旦发现异常,立即进行声光报警和记录,使你及时发现隐患;它独具特性的记录功能,使你有了对事件追溯的可能,能够发现遥控模型实际使用中的问题;它的声光寻踪功能使用户迅速地将丢失的飞机找回。我们相信,这个小巧电子装置,一定会成为你的好帮手,得到你的喜爱。
1.        技术参数:

电路板尺寸:12mm x 25.4mm

重量:4.5g

静态电流:<3mA

发声电流:<30mA

发光电流:<5mA

发声发光方式:断续

低压报警最高记录次数:12

干扰报警最高记录次数:12

动态低电压伐值:3.66V

2.        连接方法:

监控器有引线的插头为输入端,连接到接收机的任意一个通道,例如一个比例或开关通道;插针为输出端,用于连接舵机(如果通道够用,可以不连接)。

插头线的颜色:棕色为地,红色为电源,橙色为信号。

  插头与插针的端子功能在图中用(-,+,S)标出。如图:

        使用时将监控器连接在接收机的一个空余通道上。如果通道不够,可以串接在接收机与一个舵机之间。
注意连接方向及端子的位置(-,+,s)必须正确。如图:

3. 在飞机上的安装:

        首先在机身上不影响强度又利于发声的地方钻一个12毫米的孔,然后将寻踪器的发声器从里面向外探出,点胶少许;发光管要装到较显    眼的地方,例如机腹下或尾翼的顶端,如连线不够长可自行加长,如图:

4. 开始工作:

        打开接收机电源,监控器即开始工作。它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读取历史纪录阶段和监测阶段。
在开机后的十几秒钟为读取历史纪录阶段。此时读取的是上一次工作的事件纪录。读取是靠发声器,发光器完成的。开机后的音响输出规律是:
第一声长嘀,后跟若干双短嘀,代表上一次出现低电压报警次数。
第二声长嘀,后跟若干四短嘀(像蛐蟀叫),代表上一次出现干扰报警次数。若长嘀后没有短嘀,代表上一次没有出现报警情况。
十几秒钟后第三声长嘀,代表监控器进入监测阶段。此时一旦出现低电压事件,或接收机被干扰事件,本装置会立即发出双短嘀的音响或四短嘀音响(像蛐蟀叫)进行报警,并进行记录。
用户可以反复读取历史纪录,其方法是:在出现第三声长嘀前关掉电源,再重新打开电源,此时本装置会再次重复读取历史纪录。但出现第三声长嘀后,系统进入监测阶段,开始了新的纪录,老的历史记录就不存在了。下图列出若干开机后出现音响的实例,以供参考:

5. 例子:

        下图列出若干开机后出现音响的实例,以供学习参考:

    A表示没有历史纪录,在第三声长嘀后监控器进入监测阶段;
    B表示有2次低电压报警记录,没有干扰报警记录;
    C表示没有低电压报警记录,有2次干扰报警记录;
    D表示有2次低电压报警记录,有3次干扰报警记录;
    E表示没有历史纪录,但在监控器进入监测阶段后,出现了1次干扰报警和一次低压报警。

6. 注意:

        本品适合FUTABA,JR以及与之兼容的多种遥控设备,但所提供的插头可能不适合你,需要你DIY一下,敬请谅解。在改换插头时,一定要注意插头的标记:(-,+,S)要与设备的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