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参谋一下

楼主(2005-08-15):
昨天刚摔拉,真是心痛啊,450XL配件太贵拉,动不动就一两百,受不了,想在卖个先练练手,但不知道卖什么样的,我是9X的控,大家说是买黑鹰好还是E-SKY啊,还有E-SKY的遥控会不会失控啊,原来的4#机动不动就失控。

网友:
别买其它的了,买个模拟器认真的练习比较经济~

楼主:
就是连的差不多才卖的450XL啊

网友:
楼主练到什么水平了?模拟器

网友:
其实新手也就是在悬停的阶段容易摔机
但是亚拓的飞机摔机的费用并不高
而且不容易坏
你再投资买一个飞机的钱用来买配件
你的飞行动作可以练的很好了
所以觉得你根本没有必要再买飞机
买点配件来练习还比较实际点
新手练悬停别用什么木桨
就用原配的桨就OK了
否则费用会很大

网友:
买个模拟器吧,我也摔了好几次了,现在不飞了,就练模拟器。

楼主:
450XL摔机费用还不高啊,看来大家都是米王啊!
没两下一个急救包就没拉,现在又要买尾管,又要卖大齿轮,还要卖尾波箱。

网友:
450XL摔起来是不便宜,木桨很不禁摔,在加点别的是摔的有点痛。
不过按我的经历看,还是能有效减少损失的。我和LZ其实有点相似,模拟器飞的不错了就以为能真飞了,结果摔的很惨。不过我建议LZ坚持住,别急于求成,450XL其实不那么容易摔的。飞真机还是从头开始练,我用一米的有机玻璃管做了个训练架,从青蛙跳开始练,还摔,但少的多了,损失也小了很多。

楼主:
我用一米的有机玻璃管做了个训练架,....

厉害!

网友:
一米是什么?

网友A:
我是不管练什么动作先把油机飞好了,再飞450,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管练什么动作先把油机飞好了,再飞450,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又来一米王

网友B:
我觉得即使模拟器练好了,飞450也不要一下子飞太高,我一般控制在1米以下练习悬停,稍有不对劲就降油,机机落地不会有问题,最多大桨扫一下地面,只要不是侧摔,一般大桨都不会坏。玩了几次黑鹰到对尾悬停,几乎没花什么钱,买了一个急救包,就扫了尾轴传动两个塑料齿。目前都不敢飞高,再狂练一段时间再说。如果高飞可能损失就不止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即使模拟器练好了,飞450也不要一下子飞太高,我一般控制在1米以下练习悬停,稍有不对劲就降油,机机落地不会有问题,最多大桨扫一下地面,只要不是侧摔,一般大桨都不会坏。玩了几次黑鹰到对尾悬停,几乎没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米是长度了。呵呵。

网友:
我是先玩得E-sky3D(CCPM的那种),没玩过黑鹰不好说,我觉得说实话E-sky相比较在小电直里算是好飞的了,但是比起450实在还是差的太远了,我自从有了450就再也没有碰过它了。不过你要是把E-Sky可以稳定悬停了,450悬停应该不成问题了(相比之下450太好飞了)。反正我是E-sky练到可以悬停再飞的450,适应两下就可以基本悬停,到450可以稳定悬停和简单航线时还基本没损失过什么零件。
可是Esky的费用也不低呀,木桨(esky3D只能用这个)60元,相位器 48元,尾桨 18元,尾电机 30元(尤其这个很烦人)。这些易损件没个5、6套想练到悬停难呀。这些配件钱加上机器的价格用在450上早就可以练到悬停了。而且由于小电直的难度更大,需要极大的考虑你的耐心和信心,要有心理准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这玩意练到悬停的,据我所知,玩小电直1、2个月都飞不起来,甚至中途放弃的人可大有人在(我当初就差点放弃,觉得这东西真不是人玩的玩意),而450好像很少听说有人练了一段时间还一直悬停不了的。
我现在真是后悔在小电直上浪费的时间和金钱。
话说回来,其实我并不是想全面否定小电直,我通过玩esky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还是十分有用的,毕竟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不同,450动辄5、6千的配置很难让人一下承受,只是针对楼主的情况既然已经有了450就没必要再走回头路了。
另外:记得我的ESKY 有的时候没动遥控的时候,大桨会疯转几下再停下,这算失控吗?

楼主:
另外:记得我的ESKY 有的时候没动遥控的时候,大桨会疯转几下再停下,这算失控吗?

有没有在飞的时候突然不听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记得我的ESKY 有的时候没动遥控的时候,大桨会疯转几下再停下,这算失控吗?

有没有在飞的时候突然不听话啊

飞的时候感觉尾舵好像经常没有什么舵量,就是有时打尾舵好像没有反应,应该不是失控,感觉是混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