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5):
请问我的G2是不是有问题呀,怎么我在设置的时候动摇杆进度条不是跟着摇杆一点一点的动而是时动时不动的呢?

网友:
检查一下插头连线....

网友:
是不是校准的问题?

楼主:
插头很结实啊?

楼主:
而且进度条根本就不是线形的跟着摇杆动的,移动摇杆向一个方向进度条就动好几条!有时根本就失灵!!不知道是不是CarolBox 的问题!!每次插上遥控器后LED灯也不闪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进度条根本就不是线形的跟着摇杆动的,移动摇杆向一个方向进度条就动好几条!有时根本就失灵!!不知道是不是CarolBox 的问题!!每次插上遥控器后LED灯也不闪亮!

你的问题可能是下面几种原因:
1、遥控器没有置于PPM 模式,解决办法,将遥控器置于PPM模式
2、接口连接有问题,检查接口,更换或者修理。
3、个别的遥控器在没有拔除晶体的情况下,天线辐射电波干扰严重,拔除晶体再玩。

楼主:
哦,我的是PCM模式的。

网友:
PCM 是不能玩的,目前还没有支持PCM的硬件模拟器!
参照您的遥控器 设置成PPM模式才能玩。

网友:
久病成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