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s47A2发动机问题求教

楼主(2005-08-15):
一、在地面跟随性良好,上天后延迟明显,约2秒左右。扣除声音在空中传输时间,还有较大延迟。
二、在空中烧完油箱油料的2/5左右时,再做筋斗或螺旋动作,
发动机
出现熄火现象。不知是油箱的问题还是发动机的问题。
发动机使用gms火头,三叶11×6桨,自配25%素油,也试过15%素油,现象一样。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高速贫油,把主油真再开大三四格。

网友B:
也试过15%素油??
用过>5%的荤油吗?
GMS是高压缩比发动机
功率比OS还大(实测)
用了>5%的荤油后就开始犯毛病了~功率上不去,地面状态可以上天就要死不活的!
我用过两台,没有用荤油时很稳定,功率还大,声音小(排气管大)
现在有一台连杆在启动是断了,缸也拉了,晕!!!
还有一台没法用!
现在三叶新款的发动机状态很好,好象32及以上才有新款!

楼主:
没有用过荤油。感觉gms47a2没有三叶28a好调。(只用过这两种发动机)

网友C:
一些经验:把油箱口用密封胶密封,调试时将发动机完全垂直向上时,调整油针是发动机稳定工作。

楼主:
发动机邮寄给厂家修过,可能厂家烧荤油。
后来我把润滑油比例降低了约50%,发动机表现好转,空中不熄火,油料可以烧完。发动机地面开高速排烟是蓝的,但是比以前淡。我发现调主针烟气颜色不怎么变化,调润滑油比例倒是引起烟气颜色变化。好像和别人的说法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