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eco船用飞高540电机多少t的合适?

楼主(2005-08-15):
我的船连电池总共是1170g的,电机是飞高540的,17t的,但是碳刷用了4个小时就磨没了,弹簧接触不到碳刷,有位高手指点说是17t的不能跑船,但是飞高厂商给的参数说17t是能跑船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帮帮我的,谢谢了!

网友:
用进口电机跑17T就可以,飞高的17T跑ECO扭力不够

楼主:
我打算换成飞高的23t 双线的,不知道大家认为成不成

网友:
23T的好很多,买飞高不如稍微加点买Yokomo或者其他进口牌子的Stock拉

网友:
17T以下的也应该可以跑的

网友:
哈哈哈哈~對~17T以下燳跑不誤~

网友:
可以知道楼上的用的是多少T 的电机吗?

网友:
我的和野燄的一樣~都是23T

网友:
......... 我用华迈的钴电机上面写的是7T啊....... 昏过去了~

网友:
那得多高的轉速啊

楼主:
7t的你用着怎么样?我这17t的炭刷这么快就完蛋了,你那个坚持了多久?

网友:
他的是鈷電機~和540不同的~

网友(2006-04-21):
跑eco船用飞高540电机多少t的合适?中的T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T數就是銅綫所橈的圈數~飛高嘛20T又怕轉速不夠~17T感覺差不多~懷疑可能是非高所配的炭刷太軟了~軟碳刷接觸好~保護銅頭~但是感覺爆發力軟~

网友A:
我用0506跑~6分钟~3600的电池还有N多电~估计跑7分钟没问题~

网友:
他說54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0506跑~6分钟~3600的电池还有N多电~估计跑7分钟没问题~

你试一下我现在改的0506,你再看看能跑7分钟吗?

哈哈哈

网友:
改成0504啊~~~~4分钟都不行~~

网友:
没有装船试过,还不知道具体可以跑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