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配的36#有刷能飞多久?

楼主(2005-08-15):
请问你们的原配的36#有刷能飞多久?我的怎么才2分钟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A:
差不多了,換無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了,換無刷吧....

哦,这么说是正常的啦。我已购一套无刷了,还没到。无刷会比有刷飞行时间长吗?回不回很多?

网友A:
一套正常的无刷加上1800mah 有10~12分鐘飛行時間

380喔~~~~三分鐘還不燒掉很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套正常的无刷加上1800mah 有10~12分鐘飛行時間

380喔~~~~三分鐘還不燒掉很好的了.

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B:
36有刷用650MAH电池只能飞两分钟大概是螺距设得不好吧?

我们算过时间可以悬停在空中6-8分钟的,以前螺距设得不对也是旋停两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問題是380馬達很快過熱

网友:
那倒没注意,反正经常连续旋停几块电池不会死。倒是试过拿walker出的无刷马达,连续旋停了3块Li电,结果无刷马达就过热被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有刷用650MAH电池只能飞两分钟大概是螺距设得不好吧?

我们算过时间可以悬停在空中6-8分钟的,以前螺距设得不对也是旋停两分钟就没电了....

要有那么久我就满足了,可我没有螺距规,只能靠目测,但我各种螺距都试过了,现在这2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最佳的了,其他浆距要么飞不起或飞不高,要么就没电且发烫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有那么久我就满足了,可我没有螺距规,只能靠目测,但我各种螺距都试过了,现在这2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最佳的了,其他浆距要么飞不起或飞不高,要么就没电且发烫厉害,

我也没有螺距规,螺距规暂时在缺货,拿不到.....

我靠飞的感觉,其实主要靠听声音。听习惯了正常浆速的声音,高了或者低了都能一耳朵听出来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螺距规,螺距规暂时在缺货,拿不到.....

我靠飞的感觉,其实主要靠听声音。听习惯了正常浆速的声音,高了或者低了都能一耳朵听出来的,呵呵

哦!这还得靠经验。谢谢!!

网友(2005-09-17):
原配镍氢能6-8分钟?晕,我的都飞不起来啊,最多离地10cm且1-2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桨坏了,效率底了?

网友:
新NG桨,可能电池不行了。但不是调整的问题,这种中型电直用镍氢电不太好飞

网友:
我的用的木桨最多的一次悬停了6分钟

网友A:
380電機,出品個個不同,沒法子啦,就是價錢平而
原有那個無刷,比380電機還要先死
我連飛10分鐘左右就死了一個,但現在用別的在2800rpm下可連飛三排電沒一點點過熬...爽

小心原裝接收跟電調走火,自動油門全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電機,出品個個不同,沒法子啦,就是價錢平而
原有那個無刷,比380電機還要先死
我連飛10分鐘左右就死了一個,但現在用別的在2800rpm下可連飛三排電沒一點點過熬...爽

小心原裝接收跟電調走火,自動油門全開...

能介绍一下用的什么无刷电机吗

网友:
我用的是Red Mega 3600kv ,外國貨,要$300多
不過kill 賣出的國產無刷性能也很好,價錢也平,可惜我買機的時候沒找到他的電機
我見意用3600kv~4200kv
很爽
想穩一點就用上290~315mm的槳
想3D好就用280mm炭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