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接收机的询问,走过路过,进来看看

楼主(2005-08-16):
昨天GWS R6NII接收配蓝箭RX失控了,在家调的好好的,也飞了一会,去外场,刚飞就失控,机机在半米高突然发神经一样自杀,幸好是草地,机机没出问题。
回来后以为是发射机或者晶体原因,换上R700接收机,一切正常,用JR RX连到R6NII上,舵机仍然跳舞,说明肯定是接收机毛病了,不怪蓝箭RX。
这个接好还没用过几次,原来飞过一次小旋风,换到黑鹰上也就飞了两三块电池,总共一小时不到,之前一切正常,就从昨天外场开始发病。

有没有兄弟用过GWS R8M,或者rd8顶级二次变频接收机,或者GWRXS003单混频接收机,或者飞高8通,说说使用情况,目前出了R770S和649,我也就看这个接收适合了。

网友:
我也有个GWS R6NII,不敢用了啊

网友:
GWS接收+JR要看运气了,我也是过跳舵严重

网友:
R6NII要配GWS的超小专业晶体的,不过这东西抗干扰的能力确实很一般,我在轻轨边上飞,一过火车就不听使唤。

网友:
兄弟是用JR摇控啊

网友:
接收机里面的开关选对了没有?

网友A:
我的JR 9X 配GWS RD8 GWS原装晶体 也出现了严重抖舵的情况,差点把我的手打伤
正在咨询ELE的技术人员

网友:
組裝/調機已超過兩百架次以上
只要是gws的接收.總是特別小心.因時而無意間自轉/斗動被主懸翼打到的大部分是gws的接收.尤其是JR遙控用GWS的接收,真是恐怖

网友B:
为什么当初我想买接收机的时候大家都推荐gws,可是现在大家又都在
说gws恐怖!嗬嗬!幸亏我当初买了飞高!!!我觉得好像gws也是好的特别好,
万一遇到不好的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当初我想买接收机的时候大家都推荐gws,可是现在大家又都在
说gws恐怖!嗬嗬!幸亏我当初买了飞高!!!我觉得好像gws也是好的特别好,
万一遇到不好的就~~~~

zt206大大
推荐您用gws接收的人.應該不是我吧.
在我還沒來5imx之前.調機時常常因gws的接收的不穩定而遭主旋翼打到.所以我就一直反對jr/futaba的發射搭配gws的接收
您可搜尋5imx/亞拓討論區.關於我的發言就可以清楚我對模友使用gws接收的善意提醒

网友:
GWS 接收用上JR 72Mhz 時就很慘..
本人也有用過,情況一樣
但用f記的搖控配GWS 的接收機從沒出事.

网友D:
JR9X配什么接收机最合适?(原配接收机不在讨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JR 9X 配GWS RD8 GWS原装晶体 也出现了严重抖舵的情况,差点把我的手打伤
正在咨询ELE的技术人员

RD8也抖?!这个GWS据称是顶级二次变频接收机。本来还想搞一个的,看来算了。
昨天收了一个R770S带原厂RX,用着放心!

ZT206幸好没听我的,否则你的小鸟也有可能飞上天自杀
下回搞飞高试试,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JR9X配什么接收机最合适?(原配接收机不在讨论范围)

如果GWS排除的话,目前看JR的也只有配飞高了,我也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接收可以选择?(杂牌不算)

网友:
接收机的一般都是由于频率匹配和干扰问题所造成的抖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当初我想买接收机的时候大家都推荐gws,可是现在大家又都在
说gws恐怖!嗬嗬!幸亏我当初买了飞高!!!我觉得好像gws也是好的特别好,
万一遇到不好的就~~~~

直机我一直推荐用pcm接收,因为太危险,futaba自己的原装收发也不说就不会抖啊,电压低了,或者距离远了受到干扰都会产生误动的啊,而pcm设备通过校验可以排除误码~只会失控,不会误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zt206大大
推荐您用gws接收的人.應該不是我吧.
在我還沒來5imx之前.調機時常常因gws的接收的不穩定而遭主旋翼打到.所以我就一直反對jr/futaba的發射搭配gws的接收
您可搜尋5imx/亞拓討論區.關於我的發 ...

鸟大大!别误会!我没有说你!呵呵!只是在你的楼下发言而已!
我当初在GWS/FEIGAO做了半天的选择?最后给三军打电话问两个接收机的情况
三军说我买的那段时间一批好一批坏,好的真好坏的真坏,所以我就没买GWS!
看来还要感谢一下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鸟大大!别误会!我没有说你!呵呵!只是在你的楼下发言而已!
我当初在GWS/FEIGAO做了半天的选择?最后给三军打电话问两个接收机的情况
三军说我买的那段时间一批好一批坏,好的真好坏的真坏,所以我就没买 ...

嚇了我一跳

网友:
赫赫!谢谢鸟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