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安装指南(3)——如何安装一次就成功安装RealFlight G2

楼主(2005-08-16):
很多模友都反映G2很难安装,多少次都不成功,这里村夫可以告诉您,如果您使用USB 的模拟器接口,您自己一次就能成功的安装G2,不论您在什么操作系统下。(并口的模拟器接口除外)

首先用Deamon 镜像 RealFlight 的主盘,在资源管理器中找这个安装目录,运行G2的控制面板 CPANEL.EXE。如果您以前用过其他版本的G2,建议您先完全卸载了再重新安装,强烈建议您使用虚拟盘安装,这样可以让您宝贵的光驱不再嘎吱嘎吱的读盘了!一是稳定可靠,二是节省光驱,少磨损。

G2 的控制面板如下图所示:

点击 Install RealFlight G2 CD 按钮

出现下面的对话框,点击确定

下边的这个对话框在有些机器上出现的很慢,耐心点!

不用管它,点击下一步继续

选择 Yes

输入序列号,注意,如果您使用 USB 模拟器接口,第三个序列号不用填写的。切记,如果填了,G2会根据您填的序列号找相关的驱动的。

CarolBox 是不需要单独安装驱动的,因此也不用填写接口序列号了。至于序列号从哪里来,我就不多说了!

选择安装路径

不安装手册和 DirectX 的诊断工具,因为安装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垃圾,看不懂。

下一步,开始拷贝文件,这里很快,因为只拷贝主程序

下边的提示很重要,如果您的机器是 WIN98,或者是WIN2000,你需要安装Dx8,也就是说您需要选择“是”,如果您是XP的操作系统,你可以选择 “否”

到这一步,安装完毕。

G2 的主盘出的比较早,对很多机器的兼容型并不是很好,因此,我对它的解决办法是打补丁,通常最有效的补丁是 2.0.0.717 版,这个版本是最新的版本,也是兼容性最好的版本。

强烈建议安装。

那么G2 2.0.0.717 版本在哪里呢? 在 Add On 5中,这个版本G2解决了很多安装后有声无图,或者在有些机器上白茫茫的一片,或者是在某些显卡上不支持灯,这个版本是我见到的兼容性最好的一个版本。

下边就介绍如何装 ADD ON 5,因为装了ADD ON5 ,您的 RealFlight G2 就是自动升级成 717版了。

首先将虚拟光驱切换到Add On5 上,其动作类似把光驱门按开,把G2的母盘取出来,放进去 Add On5的光盘。

单击鼠标左键在右下角的Deamon 图标上,点击小菜单的地下一行,

下边的一切和安装主盘类似。

注意 Add 5 使用的是不同的序列号

下一章节讲述 RealFlight 第一次启动的过程。敬请关注

网友:
顶一个!
楼主继续!!

网友:
我试了,刚开始 光有声音,没图象

系统环境 DELL 1100 + XP PRO + SP2

后来运行了很久,总算出来了 ,有点慢

感谢楼主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红XX

网友:
这一张帖子还是看不见图,请楼主想想办法。

网友A(2006-03-04):
我做到了第一部就无反应了点解?就是点击 Install RealFlight G2 CD 按钮后就无反应了退回到
windows xp介面了!点解会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到了第一部就无反应了点解?就是点击 Install RealFlight G2 CD 按钮后就无反应了退回到
windows xp介面了!点解会廿的呢?

你的问题可能是:

1、虚拟光驱的镜像文件可能有问题,或者虚拟光驱没有正确设置

2、后台运行的程序太多
把你后台的程序能关的都关掉,有些品牌机,后台运行的程序有时多达十几个,即使安装完成,也会影响运行速度的!

网友:
新手求助

版主好:
      我想问问,FUTABA T4VF 最多能改几通道啊?有套件吗?

网友B(2006-06-22):
楼主能给5号盘的序列号吗?实在找不到了

网友:
楼主呀!帮我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
序列号来啦!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给5号盘的序列号吗?实在找不到了

Realflight G2安装序列号

安装盘:

SN:
67153198-G2-1570106833
22989276-G2-1890206976
19963951-RF-4712101404
22989276-G2-1890206976
96911351-G2-4590104232
73862548-R4-8440110347

Tx Interface:
2489796-RT-020435
4133025-RT-021078

升级盘:

Add One's-1: 67153198-G2-1570106833
Add One's-2: 67153198-G2-1570106833
Add One's-3: 59515467-R3-4440110294
Add One's-4: 73862548-R4-8440110347
Add One's-5: 71435274-R5-2033827887

网友(2006-08-25):
请问运行的时候需要插入哪张盘?我试过原盘和add5都不行。求救吖

网友(2006-12-21):
应该是第一张盘的

网友(2007-02-26):
有没有华科尔的G2的模拟器的安装?

网友:
G2哪里下载呀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继续呀?

网友(2008-03-10):
我的G2共四张盘,安装盘,升级盘1、2、3没有ADD4、5,咋办呢?

楼主:
没有ADD5 ,XP 下玩至少要装592补丁,否则可能不能用。

没有ADD5 很好办,电驴上搜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ADD5 ,XP 下玩至少要装592补丁,否则可能不能用。

没有ADD5 很好办,电驴上搜很多的。

我在"模型屋"下载2-00-717,装上也没成功,装592行了但不能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