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件谁能找到或加工!!!

楼主(2005-08-16):
虎的发炮后坐系统,问了很多地方都没得卖

网友:
是田宫虎上面的吗?除了齿轮不好自制,其他的能否自己加工?
我也很感兴趣啊,有更多图片能发上来参考吗?

网友A:
I can get them from tamiya. but what is the point, you need DMD to control it, you are talking about some serious money. why not buy a new tamiya tank?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说你不如买个新的坦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can get them from tamiya. but what is the point, you need DMD to control it, you are talking about some serious money. why not buy a new tamiya tank?

Are you Tom?What is" DMD"?
About my refit you can see this interlinkage: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0369&fpage=1&highlight=%2B%CA%FD%C2%EB%D7%A8%BC%D2

网友:
一般人很难做到,DMD 是一种技术 好像 tom 所说你不如买一台 田宫坦克吧

楼主:
经过查找,DMD是田宫坦克中的一个控制系统,控制发炮的后坐动作和相关的声响和电光动作。我觉得,只要有上面这个后坐系统,至于控制后坐系统的电路其实也可以自己DIY,不要一定要做得跟田宫的一模一样,我现在追求的是坦克发炮时产生的动作,至于相关的声响和电光就觉得暂时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查找,DMD是田宫坦克中的一个控制系统,控制发炮的后坐动作和相关的声响和电光动作。我觉得,只要有上面这个后坐系统,至于控制后坐系统的电路其实也可以自己DIY,不要一定要做得跟田宫的一模一样,我现在追求 ...

有道理,一来想节约点儿费用,二来也比较有乐趣

网友:
声响我考虑用独立一个马达和一块片块物通过撞击发声来做,用一个简单的声音放大系统将声音放大,而且可以通过行走时电压的变化导致马达转速改变声音也跟随改变。

网友:
找坛子里的minimpl联系,他天天在恒龙厂里泡着,说是恒龙也有兴趣

网友:
用只舵机+改变一下脉冲就可以实现---------炮后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