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刷加尾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05-08-16):
我的旧CC想重新改以下,尾部以改为无刷,但想用尾
舵机
控制尾桨变距,请问怎么接线,9X控

网友A:
可能是创举,估计目前还没有人用过。
因为这不仅是接线问题,主要是解决尾电机上尾桨的变距控制机构。这种控制机构目前还没有听到过。既然用了尾电机就可以用电调控制速度,没必要用变距控制了。

楼主:
用尾电机反应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40603a.htm

楼主:
这个我懂,但不知道怎么接尾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