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电子元件的型号,请帮忙!!

楼主(2005-08-16):
借用荒野村夫版主的照片,箭头所指的黄圈内的电子器件坏了,好像是个电感,断了!不知道哪一位知道它的型号、参数?
哪一位知道的请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用荒野村夫版主的照片,箭头所指的黄圈内的电子器件坏了,好像是个电感,断了!不知道哪一位知道它的型号、参数?
哪一位知道 ...

看色彩:红是2、绿是5。如果你那是红和绿就是25毫烹!

楼主:
我的是黑色和棕色,应该是多少?

网友:
这个不好弄吧

网友:
黑是0、棕色是1。应是0.1毫烹!

楼主:
如图所示,图中的电感应该如何识别?左侧的是我遥控器上的,右侧是我找到的。为什么电感的标示会有三色的和四色的?还有毫亨和微亨如何区别?

楼主:
大家都很忙吗?怎么没人回!

网友:
这个跟电阻的色换的原理是一样的 一般是三个颜色 或者四个颜色 第四个颜色代表精度 有金色 合 银塞两种 分别代表 1% 5%的精度误差
前面三个颜色代表实际的值 每个颜色都会有数字与之对应 具体我积不到 可以查查看电阻色环的表
最浅面的两个颜色代表的数字表示有效数字 第三位代表在前面两个数字后面再加多少个零 0 表示0个0 1表示1个0 依次类推
注意这里的单位是uH
举例如果 三个颜色对应的数字是 2 2 0 就代表你的电感是 22微亨
三个颜色对应的数字是 5 1 1 就代表你的电感是 510微亨

网友:
看这个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puyer&id=1246
你的坏掉的电感的值是1 0 0就是10uH 找个颜色一样的 金色不用管他

网友(2005-09-19):
直接短路,保证你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