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电池可否做电直电池?

楼主(2005-08-16):
我的机机是 esky004,飞了两月后,现在明显感觉到电池性能下降了,机机无力,5/6分种就飞不起了,想自己制作一块电池,请问用两块手机锂电池(3。7v 650ma)串连成7。4v的电池行吗?手机电池可以大电流放电吗?原装的电池是8.6v 650ma的,请各位高手版大指点小弟一下,谢谢拉

网友:
电池会爆,不要用.

网友:
手机电池根本不能大电流放电,串联内阻也太大,省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坚持用的话,锂电一定会大肚子的.慎重!

网友:
大肚子還會炸掉你的機機...小心

网友(2006-01-02):
啊....

多少电流以内是安全的啊?

网友:
引用:
手机电池根本不能大电流放电,串联内阻也太大,省省吧

不串联...并联来看看~~~

网友:
并联会不会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