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也要玩!!!

楼主(2005-08-16):
现在k-50无发射机的卖600(我有futaba4vf发射机),嘉宝的组装套件240。
我要是把k-50的接收机,混控器,
调速器
,
舵机
拆下来装到后者上面飞可以吗?
这样就能有2架飞,还能省几百大元么,我没玩过电直,这月开工资要买。
主要是觉得2个飞机的混控能不能通用,因为前者是2跟旋翼差速来转向,后者是靠尾桨转动,
不知可不可行,拜托各位给我指条阳光大道来吧

网友A:
值得一试

网友B:
这么玩费钱

网友C:
虽然二者都是振华的4和1线路板,但是在程序里对于两个桨的混控比例是不相同的,
KA—50的用在JABO上时尾电机的供电电压就高了,结果就是尾电机的动力过大而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