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新型主齿轮怎这么不禁使呀

楼主(2005-08-16):
450的新型主齿轮(带风扇的、8g)为什么特别不禁使呀?
原配的主齿轮(150T 11g)装在机器上虽经几百次的使用,仍然还在服役。模友的主齿轮的齿都已经磨得发黑了却仍能负重任,即便摔机、打断大桨或者旋翼头什么的也没有掉齿。
新型主齿轮从手感上就感觉比较软(就归罪在风扇辐条上吧),并且还不同心,调整与电机齿轮的间隙时总是一边松一边紧。
而且装机后稍微有一些碰撞,比如没飞起来发生侧倾时大桨打地一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损坏主齿轮,齿面上的几个牙就被电机的铜齿给扫光了,而且是一丝一丝的。
最近我周围的模友(包括我自己)都在频繁的换主齿轮,虽然一个齿轮并不贵,也就30多元,但是耽误玩呀,并且换齿轮时还得要从新镶单向轴承,反正是贼烦人!要是这么无休止的换下去真是有点扛不住了。
今天与“上海人在广东”的邵先生在电话里不约而同的就说到这新型主齿轮的事,看来真是有问题啦!
请问换上新型主齿轮的模友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在这里也希望亚拓的厂家能给个说法,东西不能越改进越不如以前吧。

网友:
难道是材质上偷工减料拉!为了降低成本?
还是为了起到什么保护作用?哈哈,瞎猜猜!

网友:
的确如此!非常不耐用,感觉材料有问题,请看图片.上面白色的是新买的配件,下面是跟机原装的,原装的飞了300多次了,新的才飞1次.

网友:
看样子很不耐热

网友:
你们说的是450XL的大齿吗?还是新买的配件啊?
我的450XL飞了有十几次了,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啊!要是配件有问题的话,我的小龙以后得小心了......

网友:
大齿轮其实本来就是损耗件
反正我家里换下来的大齿轮至少有10个以上
正常的摔机后齿轮或多或少总会有伤害
如果是正常飞行坏了
这个责任可以找厂家
如果是摔机后坏了
那只能是自认倒霉了怪自己学艺不精了
毕竟厂家的回答肯定是齿轮不是用来摔的呀

楼主:
版主的回帖是不是有些......?
就算是我们的手艺不精,那齿轮也不至于脆弱得跟豆腐一样吧。主齿轮就算是易耗品,也不能易损到只用1—2次就报废吧。
这我倒是有些不明白了,为什么原来的能使用很久的时间,齿面都磨黑了还再使用(看上面的图)。主齿轮毕竟是受力比较大的地方,出了新型的反而不如以前的,凡事都怕进行比较,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广大模友把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出来,也是对厂家的一种帮助,提高质量的结果是更好的占有市场,我相信亚拓的厂家也是欢迎模友的善意的批评意见的。

网友:
我的450XL打齿后换件用的挺好哇,摔两次,一次断桨,一次断桨夹但主齿都没坏呀。

网友:
和楼主有同感,我的也换了3个了!

网友:
正常使用应该不会有问题,但一摔机,动力不及时关掉肯定会扫齿

网友:
我也感觉确实大齿有些软,前天玩了个熄火降,呵呵,想想真是自已烧的没事干了,小龙组装完成后一直还没有调到最佳状态,结果手感没找到,一个大蹲,自宫,主浆扫在尾管上(都说木浆够硬啦,唉,还是有点变),浆头配重的铅条暴露,尾管轻微弯曲,最让我挠头的是主齿打掉一牙,想想这大齿也太不经用啦,就这么小小的一点事故,居然费掉一大齿,当时,我还是立即收油到底的,为的就是怕把齿牙弄坏,,,,,,结果还是....关键是费事呀.立即用上刚刚从鸿飞那里购来的大齿装上,说实话,再飞心里真有点发虚,看来小龙要想应手,还真得好好调调,这点,唉,看来比不上油直呀.

网友:
如果大齿不坏,其他零件也会坏,真是两难啊!,不知道能不能改成齿型皮带传动,也许噪音也小很多也不定。

网友A:
以前常聽大部分前輩說.飛機是拿來飛的.不是拿來摔的
當時總是說這話的前輩不夠謙虛.現在慢慢體會這句話的涵意
如果450的大齒輪是飛行中掃齒.我想大齒輪的材質是急需改善的.如是因摔機而掃齒.那就另當別論了

假設把450的大齒輪的材質改成銅質或其他金屬類.一但摔機後所損壞的零件是否會更嚴重.因為我們都知道摔機後就必須有地方因受力而損壞

亞拓所設計及改善的是盡量讓450更穩.進而將摔機後的損壞降至最低

网友:
话随如此,但对于大部分模友来说,摔机是不可避免的。零件的不耐用必然带来维修费用的增加。虽然强化主齿摔机后可能会造成其他配件的损坏。但着不能成为主齿质量下降的理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的回帖是不是有些......?
就算是我们的手艺不精,那齿轮也不至于脆弱得跟豆腐一样吧。主齿轮就算是易耗品,也不能易损到只用1—2次就报废吧。
这我倒是有些不明白了,为什么原来的能使用很久的时间,齿面都 ...

可能我的言语中有用词不当的地方
还请见谅
关于齿盘的质量问题
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在摔机的时候第一时间应将油门收到最低
就是相当与切换到熄火的状态
这样可以使齿轮寿命长点

网友:
我换了我的XL的大齿了,我也看到楼主换下来的好几个大齿(其中好几个就是新换上没用两次就扫了),而且看到有2个模友的450 v2玩了很久了,大齿真的很黑了,而且也比较重摔过,但是大齿都没事,给人的感觉现在新的大齿的材质比原来的差很多。我想楼主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亚拓换了生产大齿的厂家?或者换了材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摔机的时候第一时间应将油门收到最低
就是相当与切换到熄火的状态
这样可以使齿轮寿命 ...

所見略同.雖然剛開始會反應不過來.但養成習慣後確實可以大幅降低摔機後的損壞程度.尤其是大齒輪掃齒問題
hyf_lj版大最近還有摔機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常聽大部分前輩說.飛機是拿來飛的.不是拿來摔的
當時總是說這話的前輩不夠謙虛.現在慢慢體會這句話的涵意
如果450的大齒輪是飛行中掃齒.我想大齒輪的材質是急需改善的.如是因摔機而掃齒.那就另當別論了

...

鸟大关于“飞”机与“摔”机的陈述,以及关于大齿材质的陈述我完全赞同。

但是,w5108hl楼主所提及的XL大齿偏心,调整与电机齿轮的间隙时总是一边松一边紧的情况,被我不幸遇上,明显的一边已无间隙,另一边间隙不能容忍。懊恼之中一剪刀把它剪了......

我是亚托的粉丝,有一架450X,一架450XL CCPM,就是XL的这架连出两事,先是大齿偏心。今天早上电调(RCM-BL25T)又坏了(象是电调中的程序飞了)

之所以把这些提出来,是因为我是亚托的粉丝,我关心亚托,我不希望看到亚托的东西发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鸟大关于“飞”机与“摔”机的陈述,以及关于大齿材质的陈述我完全赞同。

但是,w5108hl楼主所提及的XL大齿偏心,调整与电机齿轮的间隙时总是一边松一边紧的情况,被我不幸遇上,明显的一 ...

感謝NUJUF大大提醒
這個問題將反應給亞拓總公司研發部門參考.再次謝謝您
至於25電調可送鴻飛模型或5imx商城.將可免費維修

楼主:
如果是因为摔机而扫齿那只能怪自己没得说,这就跟前些时候谈论的脚架的问题一样,但是本帖3楼的图明显的标示出原来的主齿轮与新型主齿轮的使用情况,为什么就没有人对这种实际情况能发表个意见呢?
300:1(或x)的事实似乎差距也太大点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因为摔机而扫齿那只能怪自己没得说,这就跟前些时候谈论的脚架的问题一样,但是本帖3楼的图明显的标示出原来的主齿轮与新型主齿轮的使用情况,为什么就没有人对这种实际情况能发表个意见呢?
300:1(或x) ...

对!支持一下!!

网友:
以前的大齿轮很好用的 摔的时候机头罩被大齿轮打了个缺缺 大齿轮一点没事 现在已经用了80--100个起落了 还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因为摔机而扫齿那只能怪自己没得说,这就跟前些时候谈论的脚架的问题一样,但是本帖3楼的图明显的标示出原来的主齿轮与新型主齿轮的使用情况,为什么就没有人对这种实际情况能发表个意见呢?
300:1(或x) ...

请注意,我两个齿轮都是因为失控摔机造成的,同一部机,但情况有一点不同,原齿轮摔机把电池都摔出来了,才坏了一个齿,但新齿轮没有把电池摔出来,所以电机狂转将齿轮扫去并且产生高温将齿轮熔化了一部分.所以不能一概而论300:1

网友D:
我现在也是飞450XL已经换了两个大齿盘了,说实话和以前那个V2的材质比确实不同。

并且好像大桨夹的的材质也差点,好像脆一些。

应该可以理解,要是都不容易摔坏,那配件消耗不就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是飞450XL已经换了两个大齿盘了,说实话和以前那个V2的材质比确实不同。

并且好像大桨夹的的材质也差点,好像脆一些。

应该可以理解,要是都不容易摔坏,那配件消耗不就少了吗。。。。。。

我的大桨夹也换了一个,换成老急救包中的那个。还有,新的XL的SF臂好像很容易断,我的换成金属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見略同.雖然剛開始會反應不過來.但養成習慣後確實可以大幅降低摔機後的損壞程度.尤其是大齒輪掃齒問題
hyf_lj版大最近還有摔機嗎

不谈拉
这个周末我在上海的南汇(浦东国际机场边上)爽飞
不过风力该有7级了
一个周末摔了2副碳桨555555555555
飞机到没有大事就换了横轴和尾管
到是可惜了2副碳钎大桨了郁闷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谈拉
这个周末我在上海的南汇(浦东国际机场边上)爽飞
不过风力该有7级了
一个周末摔了2副碳桨555555555555
飞机到没有大事就换了横轴和尾管
到是可惜了2副碳钎大桨了郁闷ING。。。。。。。

还是版主有米。 我摔一付木桨都肉痛。别说碳纤的了。

网友E:
顺便问一下,木桨的桨尖一扫地,基本上就有点裂开了,再飞就会有抖动,碳纤的桨尖扫地会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碳纤的桨尖扫地会如何呢?

如不嚴重.可用三秒膠(瞬間膠)粘合後再用透明膠帶貼上既可.但得注意平衡校正

网友:
可能发现以前的材质太好,配件不易消耗吧。哈哈

网友:
450x材料确实不如第一代,模具工艺和材料都不是一个档次和生产厂家
没有包装去掉机头罩撕掉贴纸假如你告诉我是华科尔39号我可能会相信,
希望亚拓认真对热情的模友

钱是拿来用,不是拿来扔的,拜托不要这么浪费!钱多呀?

机机是拿来飞的,不是拿来砸的,你不砸,配件谁要?拜托根本都还没砸就坏!

网友:
我的主齿轮也完蛋了,那东西是有点不耐用。

网友:
如果一直是这样,那大家可能也没这么多怨言了,关键是以前买亚拓V2的,飞了很久大齿都没坏,可是换了新的,飞不了几次就坏,或者就是新的不圆,问题多多。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国内是这样???

网友:
让蓝色鸟版主反应一下生产厂家!!!!!!!!

网友:
不坏能赚钱吗?哈哈,故意的,配件利润高啊,才能养活厂家啊

网友:
rc group上也有人投诉,还是旧版好!

网友:
我已经换过三个新主齿轮了,有一套带单向轴承的,单向轴承要用很大力才能转动,没办法把旧轴承换上才解决问题,亚拓该认真考虑产品质量问题了,不要伤了模友的心啊!

网友:
不管那个商家最终目的都是要赚钱的,只不过有的考虑比较长远,有的急功近利罢了

网友F:
我觉得要先看是如何损坏的
1.摔机坏掉
2.正常飞行中损耗
就第一点来说,摔机没收油门导致大齿轮直接与地面摩擦损坏来说
是不能来断定材料质量好坏的
第二点来说~更换大齿轮后是否有检查齿轮间隙
过大间隙很容易造成瞬间转动而造成大齿轮瞬间磨损
所以要先看是哪点问题才能有比较正确的讨论: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