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问题,问问大家~

楼主(2005-08-16):
我有一架安了380马达的电直,可不可以换一个450或以上级的安???
我看到有的飞机斜盘是上4下3,有的飞机斜盘是上4下4,有何区别???
尾桨什么驱动方式最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架安了380马达的电直,可不可以换一个450或以上级的安???
我看到有的飞机斜盘是上4下3,有的飞机斜盘是上4下4,有何区别???
尾桨什么驱动方式最好???
谢谢~

1.380马达應該試碳刷馬達.450所使用為無刷馬達.要視其電直結構而定,應以安全為首要考量
2.斜盘是上4下3為ccpm結構,是利用3顆舵機混控同時控制斜盘.奇特性較為敏捷.較不適合新手入門
  斜盘是上4下4為傳統結構.是利用3顆舵機分別控制斜盘.奇特性較為穩定.比較適合新手入門
3.尾桨用皮帶傳動方式最好

楼主:
还有疑问?

CCPM斜盘可以做3D动作,而传统不可以,是么?
许多人说450级的电直比较稳定,是什么原因?
皮带传动的飞机较少,那金属齿轮传动是不是很好?

网友:
轴传动到底有没有这么差啊,我三台直机都是轴伟传动,感觉没大家说的那样啊,我觉得起码轴比皮带易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