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玻璃钢新材料?

楼主(2005-08-16):
我按照环氧树脂,已二氨,二丁脂10:1:1的比例制成的玻璃钢片材,总共用了五层玻璃布,可成品只有0。7MM厚,另外发现钢性太差,和普通塑料差不多,弹性比较大,请教高手怎样才能使它增加钢性呢??最起码得超过同厚的铝材(钢性)吧~~~

网友A:
二丁脂是增加韧性的,乙二铵是增加硬度的,你可以适当改变一下比例,另外也可以加入200目的氧化铝粉来增加硬度。
氧化铝粉一定要先进行干燥处理,否则环氧树脂在起反应时会像面包一样的发起来。

网友B:
二丁脂是什么化学品来的呀?

楼主:
谢谢~~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