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外转子,12级锭子得线圈绕法 要求kv2000左右 谢谢

楼主(2005-08-17):
求 外转子,12级锭子得线圈绕法 要求kv2000左右
现有0.2的漆包线,是否可以6根并起来代替0.5使用

网友A:
绕法 1.6.11.4 5 10 3 8 9 2 7 12

楼主:
原帖由
老郑
于 2005-8-19 12:10 发表
谢谢先
但是没有看明白,觉得线序不对称呀?
另外,分正饶,反绕么?
我找了个鬼子的饶法,它是
A相→ B相→ C相→
コイルNo 1 2 8 7 | 3 4 10 9 | 5 6 12 11 |
巻绕方向 右 左 右 左 | 左 右 左 右 | 右 左 右 左 |
開始終了 入 出 | 入 出| 入 出 |
結線組み合わせ
1 A入 B出
2 B入 C出
3 C入 A出
但是绕完后,还是打嗝

网友B:
问星行接发?

网友C(2011-12-16):
多股细线并联代替单股粗线是完全可以的,并且这样可以降低趋肤效应,但如果线过细的话,也会导致电阻增加,主要是漆皮占用的比例大了。这与什么绕法没有关系。

网友D:
不明白,看不懂

网友E:
几个磁铁?你不说磁铁数,没办法给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