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做腻了,来个小的。恳请指点!!谢谢看贴的朋友!!!

楼主(2005-08-17):
用于改造的船壳(“蓝鲸”号,20元买来的)和遥控器(奥迪“雷速登”的):

设备摆放的初步位置(内部支架已被掏空):

接收机动力控制部(黑、白色导线周围)分加(并接)了输出管(S8550和S8050)。用意扩大电流输出:

原转向控制为电磁式的,因嫌其耗电大(3V时的工作电流为400mA以上)、份量重(贼沉)!丢弃!改用下图的微电机驱动转向。

转向驱动部分的爆炸图。
工作原理为:白色的是两块尼龙(聚四氟乙烯)离合器甩块,马达转动后,利用离心力的作用使之与外套接触,带动外套转动(这里,外套的限位还没做好)。因外套只是转一定的角度就不动了,但转向驱动马达这时还会继续转动,于是就会出现滑动摩擦(离合器甩块与外套),故必须将外套的内壁做得比较光滑,消除离合器的磨损。
当转向马达不转时,用一回中弹簧将舵面拉回中位。

楼主:
朋友啊朋友!别看了就走呀!行行好!给点建议行不?

网友:
呵呵 我也改造过 不过船身是泡沫的 楼主设计理念不错哦  就是速度肯定不快

网友:
楼主的船可能不快.
我也有这只壳,只是甲板上不同,有时间也打算改,用电批马达驱动,原装所有动力、转向马达、遥控等部份拆下(谁要谁拿去),换比例遥控,电池用锂聚的.

网友:
你用坐标纸画图!?。。。。。。可以试试CAD很方便。。。。。。小船改好了别忘上航行的图片。

网友A:
这个转向马达是通过什么工作的?
真是越小越需要精细, 这方面的理论真是搞不懂

不懂兄,能否再细致的讲解一下^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向马达是通过什么工作的?
真是越小越需要精细, 这方面的理论真是搞不懂

不懂兄,能否再细致的讲解一下^_^

呵呵,见笑了!
等我将转向控制系统全做好了再上图,到那时,不用我说,谁都能看明白了……。
被您说着了,东西小了,做起来还真是有点难弄哦!

网友B:
我知道楼主精通无线电技术,提一个外行建议:
在发射机与接受机上加装一个编、解码通道(门电路),以带动舵机作比例转向。这样即省却了做“离和器”的麻烦,还克服了满舵转向的生硬,使航行转向灵活、柔和?

网友:
我覺得對于藍鯨還是恢復他的噴水繫統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楼主精通无线电技术,提一个外行建议:
在发射机与接受机上加装一个编、解码通道(门电路),以带动舵机作比例转向。这样即省却了做“离和器”的麻烦,还克服了满舵转向的生硬,使航行转向灵活、柔和?

能不能说的再细致点? 这个专业的问题也许'不懂兄'明白,可是我们这些电子菜鸟真是一头污水啊

网友:
這個很不錯的想法~不過建議可以去買一套AD小雷霆的控製繫統~那個是比例的~體積還比這個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楼主精通无线电技术,提一个外行建议:
在发射机与接受机上加装一个编、解码通道(门电路),以带动舵机作比例转向。这样即省却了做“离和器”的麻烦,还克服了满舵转向的生硬,使航行转向灵活、柔和?

非常感谢各位同好们的回贴,是您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
    您的设想其实我也想过,电子控制部分容易做,可机械部分就没那么容易了,起码那套微型的减速齿就没法搞定(改天拆个手表试试?),为了这小船而去买微型舵机好象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接收机和舵机的供电大都是4.8V-6V,光是电池的重量就足以叫船变成“潜水艇”了……。
    我现在用的电源电压是3.6V左右。我刚才测了下那转向控制马达的电流为180mA左右,比原来那个电磁式的转向器省很多电了。
    模型让我激动的地方是:其诞生的过程!
回忆の伤朋友的话:恢复喷水系统后,那么转向控制部分您有什么高招吗?我看到以前有人做的喷水推进系统很复杂的,尤其是倒车控制部分。万望您能指点,感谢您的回帖!!!

网友:
不知道妳見過FSR的壓水粄的控製結搆沒有~可意傚徬~用一根軟軸控製舵在船內用軟軸像控製半浸槳一樣控製轉嚮~

网友:
还有蓝鲸号?卖我一条!我要黄颜色的!

网友:
要是用磁带机(随身听)里的电机和收带轮的那套摩擦盘+皮带传动,重量和耗电会更小些。

网友:
不懂大哥做的事情`~
真是一般人不懂的`~~~~

转向的构思~~真的很独特哦~~:)

网友:
改小小船我也改過給你一個建議下次用电動飛机的接收机這種最大問題是失控假如說你是4OMHZ方圓5O米內有一人用正常的發射机不管幾号只要是4OMHZ你就不能玩了

网友:
哈哈。偷懒了。。。哈哈这样的做了起来。。。今天有才玩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