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画图的问题~!

楼主(2005-08-17):
请问有哪位模兄知道 哪种软件 可以根据 一张物体的三视图可以 生成 这个物体的 剖面线型图??
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3ds max吧,你说的那种软件似乎没有.

楼主:
请问,3D MAX有什么优点?

网友:
或者学Autocad

网友:
auto cad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我也觉得没有你说的那种软件。何以试试 Autodesk。我感觉满不错的。

楼主:
哦 好的~!谢谢~!!~CAD已经开始学习了~!!~

网友A:
CAD 适合做平面图纸,你要做3D的,最好再学学其他的,如:SOLIDWORKS,PRO-E,RHINO,3DMAX等,其中Rhino最合适作精确工业造型曲面,可以直接转换到solidworks和pro-e等软件中,就可以用来做CNC开模的文件。RHINO的操作很简单:可以通过鼠标的拖拉来调整曲线曲面,达到你想要的任意曲面。。。。。。

楼主:
谢谢狐狸兄的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 适合做平面图纸,你要做3D的,最好再学学其他的,如:SOLIDWORKS,PRO-E,RHINO,3DMAX等,其中Rhino最合适作精确工业造型曲面,可以直接转换到solidworks和pro-e等软件中,就可以用来做CNC开模的文件。RHINO的操 ...

多谢提醒,正在下载Rhino。

网友:
刚才忘记说了。你也可以试试CATIA。波音和空中客车都是用它来设计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