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斑竹帮我解决G2问题

楼主(2005-08-17):
昨天收到了福建漳州的模友给我寄来的G2模拟器,含有主盘竟像光盘一张(DVD)以及升级盘一共5张碟子,线看上去是全新的.现在请问1:加密狗是不是线上那个金属的东东?银白色的那个? 然后是安装问题:我以前用虚拟光驱装G2一直装不上,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只要一点安装,电脑就会重启.而昨天晚上竟然破天荒地没有用虚拟光驱,直接在电脑上有的CD ROM上就装上了!我打开光驱,把里面的一个文件夹里有个RAR的解压文件里的一部分图解压到了硬盘上,然后"向上",点击"SETUP",结果就把G2给装上了.然后我装了XP的补丁.但是运行一运行G2就叫我装上G2的主盘在E盘里.我把安装盘放进去没用.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就是遥控器问题,我把并口接在电脑的打印机接口上,然后进入COMS 把打印机接口修改成了ECP模式.然后在"我的电脑"属性里点了下设备管理器,点了相应的"指派给此端口的任何中断.为什么,我的遥控器还是没有反映呢?电源电脑显示为0,按下教练开关也没用,我也正常安装了遥控器驱动,这是怎么搞的?如果斑竹愿意,请留下电话.电话里面再详细给你阐述.因为我的电脑没上网,挺不方便的....谢谢啦...

网友:
看 荒野村夫 的帖子...G2安装指南..

网友:
1、首先把DVD盘上的虚拟镜像文件拷贝到硬盘,一般要拷贝主盘(RFV2) 和 ADD5 (RFAOV5), 然后安装 Deamon ,取出DVD盘片,然后在硬盘上虚拟安装,详细请参照本站的 G2 安装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