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9X II变频发射机配 飞高 之类的非JR小接收机可以吗?

楼主(2005-08-17):
刚汇款定购了一个变频 9XII 想再广泛了解一下,朋友们都说可以.但是有些又说不可以,要是不行哪不是很惨?我主要是玩小电动的多,原装大接收机目前不怎么打算用啊.

网友:
不可以用

网友:
JR的配接收就是麻烦,试试R770S pcm的

网友:
9X II变频版多光钱呀

楼主:
比不变频的贵一点点.
对了,换一个不变频的普通高频头 可以用否?也不知道这些发射机主体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不变频的贵一点点.
对了,换一个不变频的普通高频头 可以用否?也不知道这些发射机主体是不是通用的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问过飞科模型的,答复如下:
1、可以兼容普通带晶体的接收(调到频率一致的话)
2、9X2 可以通过换高频头升为 变频版(我想换回来应该也没问题吧)

等你的验证

楼主:
咨询有10X朋友了 普通飞高接收在10X(也是变频的)用不了 听说换高频头可以 但是我手头没有多余的高频头了
没办法 只有换一个普通 9XII了

网友:
JR好象40M和72M的不一样`!除了频率不一样40M的好象比较容易配接受~!!

网友:
72M的好配接收,40的不好找,这是北京的情况
jr的接收机就是麻烦,不如ff9

网友:
我的控是 JR9X2  40M的  配飞高40M的接收  用了原配JR的晶体用的很好!

网友:
3810不是2次变频的吧?

网友A:
绝对可以,当然没有PCM接收机那么稳当。
我的9XII变频,就是用飞高的接受,72频的,接收晶体用JR原装的。
变频和不变频的9XII只是高频头部分不一样,其余完全一样。
这个变频和二次变频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可以,当然没有PCM接收机那么稳当。
我的9XII变频,就是用飞高的接受,72频的,接收晶体用JR原装的。
变频和不变频的9XII只是高频头部分不一样,其余完全一样。
这个变频和二次变频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

这样 变频岂不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