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G-03 陀螺仪咋往zoom400上安呀?

楼主(2005-08-17):
新手请教:PG-03 陀螺仪咋往zoom400v2上安呀?安在哪里呀?

网友:
竖着贴在机身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知道要竖着贴,只是不知道贴在那里比较好,所以问一下大家,但大家好像都用GY240的,那个直接贴在陀螺仪的安装平台上就行了,可pg03的竖着方,所以不知往那里贴呀,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
顺便问一下 亚托RCE-500陀螺 是按401的样子
平贴在陀螺仪安装座上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很简单的啊,帖到机身侧面靠近主轴的地方就可以了
RCE-500安装方式好像和401不一样,也是要侧着贴。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要问用过的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啊,帖到机身侧面靠近主轴的地方就可以了
RCE-500安装方式好像和401不一样,也是要侧着贴。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要问用过的朋友。

呵呵,多谢!
其实我已经看过说明书了,好像就是按你说的方法贴
我只是想再确认一下,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呵呵。。

网友D:
请教!

陀螺仪这东西在真飞机上是绝对水平装置,来告诉飞行员与水平角度!而模型用的则是稳定装置,我很疑惑那为什麽还叫陀螺仪?而且不了解它的工作原理!请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这东西在真飞机上是绝对水平装置,来告诉飞行员与水平角度!而模型用的则是稳定装置,我很疑惑那为什麽还叫陀螺仪?而且不了解它的工作原理!请解答!谢谢!

  这个我也不明白,什么原理啊?

网友:
我解释一下吧!

早期的直升机都是用的机械式的陀螺,内部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惯性轮。现在的其实叫角加速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