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新主张(不用电的电梯)

楼主(2005-08-17):
现在不是提倡节约吗!我有一个大胆但实现不了的想法,现在的高层应该采用这样的一种电梯,在楼顶修一个水池,也可以直接修成游泳池,电梯在上楼时,承重传感器探知到上楼人的重量,电梯箱有钢丝绳与楼顶的定滑轮相连,定滑轮轴上安装有电动机和电磁刹车装置,钢丝绳的另一头与一个定滑轮相连,根据承重传感器探知到上楼人的重量,电磁筏打开向配重的水箱注水,当配重的水箱的水的刚刚重量超过上楼人和电梯箱的重量,停止注水,电梯箱开始上升,比如有人按了10楼的纽,电磁刹车装置在电梯接近10楼时工作,平稳的将电梯箱停在10楼,锁定装置工作,比如上到10楼有3个人下去了,现在配重水箱的重量要远大于上楼人的重量,配重水箱自动把水泻到配重水箱停层的小水箱里,始终只要求配重水箱的重量要略大于上楼人的重量,只要能克服整套系统的摩擦力就可以了,比如上到了顶楼有所有人都下去了,电梯箱可以停止在此层等待呼叫或按控制程序降到一楼等待,如果比电梯箱低的楼层呼叫,配重水箱自动把水泻到配重水箱停层的小水箱里,只要求配重水箱的重量要略小于电梯箱的重量,开始下落直到呼叫的停层,上人后承电梯人选择了下降,这时配重水箱的重量要小于下楼人的重量,可以注入一部分水,但是不能大于上楼人的重量,电梯下降,水箱上升,周而复始,总的原理就是利用配重合理利用动能和势能的转化,从统计学上讲,上楼下楼的人物是一样多的,这套系统只不过利用了动能和势能的平衡,原则上讲,所消耗的能量只是克服摩擦力和控制系统的电力,实际上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楼顶的水会不断通过水箱搬运下降到楼下,要让楼顶始终不缺水,必须有泵不断把楼底水箱抽到楼顶的水箱和每层的小水箱,但是这个量不大,楼顶的太阳能或小型风力发电机就可以完成,这个电梯的速度没有现在的电梯快原因每次启动都有一个注水泻水的过程,但也应该在10秒内完成,这样的电梯每年不知道能节约多少电,大家再帮我完善一下,提提意见。

网友:
听起来不错啊!

网友:
有創意,但效率低,速度慢,舒適感差

我是电梯工,其原理跟油压电梯差不多,己接近淘汰,倒不如在电梯運行時的多餘能量轉化,現在的v3f电梯加上永久磁無刷电机用电量已很低,接近分体式空调的耗电量13A-20A

网友A:
人多上落就有問題了, 因為老放水注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多上落就有問題了, 因為老放水注水!!

等水逛满,都走上楼了

网友:
得不偿失,要是水漏光了,嘻嘻!!

网友:
十秒内要多大的水泵注水,抽、排水,水接口,抱闸,控制都要电
一次上去十人,每次只下一人多费时
在家里装一个老婆肯定是舍不得坐
在玩耍的河边搞一个,给大家乐一乐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