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发的问题

楼主(2005-08-17):
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双发的航模怎么来控制两个发动机的转速一致啊.具体实现的时候油机容易还是电机容易实现.具体怎么控制啊......有没有用一个动力经过传动来带动两只浆的啊

网友:
使两个发动机的拉力绝对一致不太容易,建议加上混控来控制平衡.
若不想多占用一个通道,左右动力要设置外拉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双发的航模怎么来控制两个发动机的转速一致啊.具体实现的时候油机容易还是电机容易实现.具体怎么控制啊......有没有用一个动力经过传动来带动两只浆的啊

为什么要绝对一致的呢?差一点儿有多大问题啊.飞的时候手上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书上介绍,双发都要有外拉角。
C-47,多引擎飞机因引擎不在机身轴在线,而在离机身颇远的机翼上,推力线需特殊考量,当两边推力不同时飞机即产生偏航,严重的是当其中一颗引擎熄火时,如不立刻处理飞机即回旋下坠。
多引擎飞机一般右边引擎推力线偏右,左边引擎推力线偏左,主要考量是如果左边引擎熄火,右边引擎推力及反扭力会使飞机往左偏,所以右边引擎推力线偏右以抵销飞机向左的倾向,同样如果右边引擎熄火,左边引擎推力会使飞机往右偏,所以左边引擎推力线偏左以抵销向右的倾向。
因引擎轴线与机身轴线的距离产生的扭矩远大于引擎的反扭力,所以当其中一边引擎熄火时想依靠引擎偏角使飞机保持直线飞机是不切实际的,此时应将引擎关至怠速迅速降落,如果距离太远不能进场,应在可维持直线飞行范围内将尚未熄火的引擎慢慢加速配合方向舵的使用,以增加滑翔距离,一般在引擎约60%~70%时光靠垂直尾翼及方向舵尚可维持飞行,所以多引擎飞机垂直尾翼有必要稍微放大。

网友:
要谢谢,台湾模友的资料。
全名是航模空气动力学,79页。

网友:
有人说一个无刷电调不能带两个电机,但很多人试过完全可以,而且无刷电机的转数由电调信号决定,所以一拖二就是同速的。

网友:
无可能绝对一致的,但各自的拉力线可以略向飞机中线,有助航向稳定。

我见民航飞机的两个发动机就是有内拉角的。

网友A:
有兴趣的搜索一下,以前我们做过一个4个370动力组(一边两个)的飞机玩,一个电调带的...呵呵.还不是飞得不错

网友:
我们这产很多遥控玩具飞机,就有四发的B-29(机名却叫B-52),也很好飞,但电机磨损不同步,旧了就不如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的搜索一下,以前我们做过一个4个370动力组(一边两个)的飞机玩,一个电调带的...呵呵.还不是飞得不错

你那一大块泡沫?还有印象,还游泳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一大块泡沫?还有印象,还游泳了是吧?

是啊...
呵呵.天气寒冷的时候.给他两发他不高兴就去游泳了...
后来给他4发便高兴得四处串.现在不知道在工厂哪个角落夏眠去了

网友:
当一个电调代2个马达的时候```电调允许经过的电流一定要大于``
2个马达最大电流的总和````
不染电调就会烧的哦``!

楼主:
呵呵.明白了.由于有内拉所以两个发动机的推力即使有一点不一致问题也不大.........为什么没有用一台动力驱动两只浆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明白了.由于有内拉所以两个发动机的推力即使有一点不一致问题也不大.........为什么没有用一台动力驱动两只浆的呢?

那不错的注意.但有必要吗?效率高吗?坦克现在也不那样搞拉...

网友:
有的双发是为了省掉舵机,如果一个电机带两个桨,那怎么拐弯啊?

网友:
电机带两个桨,结构上复杂了,传动会牺牲不少效率。不过如果做赖特兄弟那架倒是可以用皮带传动带两个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