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倾斜盘的电直要用几个舵机控制?各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5-08-17):
知道的大虾们不吝赐教噢。

网友A:
需要用4个或5个舵机,一个控制十字盘前后俯仰即升降舵,一个控左右倾,即副翼。再有一个控制大桨螺距。还有一个控制尾桨螺距即转向。油直还要需要一个控制发动机油门。

楼主:
谢谢版主,不过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
控制十字盘前后俯仰的舵机怎么被称作是升降舵呢?混控器是起什么作用的,是不是只用在普通倾斜盘电直上?

网友B:
普通斜盘只用两个舵机
变距直升机要用3个舵机

网友C:
混控器是用在装尾电机的电直上的,把主电机和尾电机的输出关联起来,使尾电机受方向舵和陀螺仪控制

楼主:
如查普通倾斜盘只用两个舵机,飞机的垂直升降怎么控制呢?

网友D:
倾斜盘是控制直升机前后左右姿态,直升机的升降主要由电动机的转速来控制。
油动直升机和电直中的3D直升机升降控制除转速外还要加上螺距的增减。

楼主: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呢?
普通的十字盘+2舵机控制前后左右+1舵机控制大桨桨距+1个舵机及陀螺控制尾桨,即最少用4个舵机,一个陀螺,一个调速器就可以飞了!
另外,用一个舵机控制前后倾,一个舵机控制左右倾,哪位大虾可以贴张图上来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