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JOY,不好使 ,求助

楼主(2005-08-17):
本人用4VF玩G2,是不是要安PPJOY呀,可是装上后出现如下提示:无法打开PPJOY驱动设备,请先安装PPJOYBUS.SYS,哪位DX能给指条明路吗。

网友A:
有加密狗不需要的,否则安装新版的ppjoy实实看!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和电脑是通过什么接口连接的?

网友C:
安装以后,虚拟设备添加成功了吗?找我:QQ:1018446

楼主:
我用的是并口线,

网友D:
并口线可以直接玩儿g2,不过如果在g2的设置里换过手柄就不行了,重装g2才能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