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8-17):
请问下!FSR3.5的壳改电动的要选那种无刷的电机才可以快去来呀![要经济点的!]

网友:
......耐久用无刷  电力能持久么

楼主:
那楼上你的建议是用那款电机??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
电船我不清楚~~呵呵

网友:
用外壳550级的无刷咯.GS的很便宜.
KV两千多吧.我不能保证速度...

网友:
不行~你那个电机带你的3E才那个速度~
FSR的壳你用高电压~1K多KV值的无刷~GS便宜~但不好用~还是华迈吧~也不会贵很多~

楼主:
楼上的老大!!!能把无刷电机的型号给我呀!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用無刷~所以型號不知道~但肯定有~得妳自己找~

楼主:
产品编号 每伏转速 直径 长度 轴径 重量 使用电池 工作电流 最大电流 空载电流
单  位 rpm/V mm mm mm g 节 A A A
B20-15-12 4100 20 31 2 46 6-18 2-5 6 0.6
B20-15-10 5400 20 31 2 46 6-14 2-6 8 0.7
B20-15-8 6800 20 31 2 46 6-10 3-8 10 1.2
B20-15-6 9200 20 31 2 46
B20-25-12 2700 20 41 2 67 6-20 2-10 15 0.9
B20-25-10 3200 20 41 2 67 6-14 2-11 17 0.9
B20-25-8 4200 20 41 2 67 6-12 2-13 18 1.2
B20-25-6 5300 20 41 2 67       1.1
B28-25-4 5500 28 47 4 141       3
B28-25-6 3600 28 47 4 141 6-10 5-25 30 1.8
B28-25-8 2700 28 47 4 141 5-16 5-23 28 1.1
B28-25-10 2300 28 47 4 141 6-25 5-20 25 0.9
B36-18-6 4500 35.5 44 4 192 6-10 10-40 50 4.5
B36-18-8 3000 35.5 44 4 192 6-16 5-30 35 2.1
B36-18-10 2300 35.5 44 4 192 6-25 5-25 30 1
你们帮我看看!上面是华迈B型的无刷点机
帮我看看哪个好!谢谢

网友:
B36-18-10
這個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国产最好的就是华迈了????

网友A:
那个船要用无刷就根本经济不了。

网友:
對啊~根本不可能經濟~
不過比起進口貨~國産的算經濟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船要用无刷就根本经济不了。

请问老大您有什么合理的建议呀!!!可以说说吗?谢谢!!!

网友:
FSR的壳那么大 你往大了装就行了 有钱的话搞个个进口无刷 丢几十节电池进去~ 那肯定快来快去~~~

网友:
推荐Lehner2250电机和30120水冷电调,保你跑的爽(钱包要吃点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