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 15C挂啦~~~~~~~~~~~

楼主(2005-08-17):
ELE 15C才冲了20个循环就不行了,现在充满只能飞3分钟,亚拓的低电压(70%)保护就启动了,万用表测量为11.23V. 然后用商城的S400再充电2小时(400MA*2h=800mah)就又冲好了(充满自停),测量为12.68V. 肚子也没大,平时也没过冲,也没过放,没想到ELE15C这么快就挂啦.em16: 我的另外两个15C 1500MAH在华讯买的电池用了30多个循环肚子都有点浮肿了现在还能飞8分钟.为什么ELE的电池这么不经用???

注:新买来的ELE1500MAH 15C 飞450悬停可以飞到11分钟,但电池比较烫手.之后飞行时间就一路减少, 10 分钟,8分钟,3分钟 本人一共就三颗电池,用的最少的就是ELE,结果她最快就挂啦

网友A:
1.请问你有没有测量悬停电流?我的悬停电流为5.5A,1500mAh飞9分钟.
2.电池不能将容量用尽,1500mAh建议飞8-9分钟.
3.尾桨驱动齿轮轴轴承一般用60-70次就应该更换了,你飞了多少次呢?
4.用手转一下大桨,能转5圈代表顺畅,否则仔细检查所有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问你有没有测量悬停电流?我的悬停电流为5.5A,1500mAh飞9分钟.
2.电池不能将容量用尽,1500mAh建议飞8-9分钟.
3.尾桨驱动齿轮轴轴承一般用60-70次就应该更换了,你飞了多少次呢?
4.用手转一下大桨,能转5圈代表 ...

1.悬停电流为7A,100%油门为不到14A.
2.我一般都是用到亚拓70%低电压保护启动
3.尾桨驱动齿轮轴承倒是没换过,飞了80~90次了吧,刚才还拆下来检查过,转动顺滑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说60~70次就得换得症状是什么?
4.用手转动,5圈肯定不行,不带皮带光是大齿盘可以转4~5圈,上好皮带后可以转3~4圈.皮带已经调得比较松了,不知道是不是刚换得单向轴承不够润滑?
5.我的疑问是,同样是15C 1500MAH的电池飞同一架450,用同样的充电器,同一个人飞. 其他两快虽说有点肚子发泡,但起码还可以飞8分钟,久闻ELE电池好用,今日一用难道还不如杂牌??? 大家图上也可以看到,ELE的正负级接线也不如杂牌的接线看着舒服.

网友:
不要用到飞机70%保护,电池很伤的.我的TCL的电池都可以飞90个循环(6C的).
轴承损坏的症状是锁尾有间歇性摆尾问题,另外就是有杂音出现.
带皮带起码要5圈,否则有问题.我的没有皮带可以转8圈以上.

网友B:
这两个电池是同一厂商的产品,贴上不同的商标而已
benny 我觉得你飞11分钟才下来有点过放了,建议不要用到电调保护
这种电池我一般航线飞行控制在8分钟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请问你有没有测量悬停电流?我的悬停电流为5.5A,1500mAh飞9分钟.
2.电池不能将容量用尽,1500mAh建议飞8-9分钟.
3.尾桨驱动齿轮轴轴承一般用60-70次就应该更换了,你飞了多少次呢?
4.用手转一下大桨,能转5圈代表 ...

哥们5.5A怎么调的,三点桨距多少?
我的8.5A啊,太高了!一会电调和电池就热的很,不敢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池是同一厂商的产品,贴上不同的商标而已
benny 我觉得你飞11分钟才下来有点过放了,建议不要用到电调保护
这种电池我一般航线飞行控制在8分钟以内

 你说的是惠州的那家公司吧?
哎,看来电池这东西还是娇气的很. 建议电调再设置个80% 保护,飞的爽了就忘了下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惠州的那家公司吧?
哎,看来电池这东西还是娇气的很. 建议电调再设置个80% 保护,飞的爽了就忘了下来啦

遥控器上设个倒计时提示吧

网友:
比油的费用都大

网友C:
电动的费用本来就比油动大,只有傻冒才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的费用本来就比油动大,只有傻冒才说便宜

应该这样说
同等级的电动比油直费用大
不过现在一般都是属于400-450级别的电直
这个费用肯定比油直小
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说错了,sorry,应该和楼上说得一样,其实现在电动还没有到普及的程度,关键还是电池不行

网友D:
如果你直飞悬停用这个电池吧,便宜还好用!

具体看这里
持续12C(19.8A)放电,最大15C
外形尺寸:85X33.5X20
重量:118g
标准平衡充电接口
*成品电池组均不含插头*

价格:¥188.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看这里
持续12C(19.8A)放电,最大15C
外形尺寸:85X33.5X20
重量:118g
标准平衡充电接口
*成品 ...

谢谢楼上给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看这里
持续12C(19.8A)放电,最大15C
外形尺寸:85X33.5X20
重量:118g
标准平衡充电接口
*成品 ...

哪里有卖?

网友:
电池长时间不用要充电到40%后放冰箱冷藏。否则很伤,平衡充电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