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AN今天发布了50A无刷电调

楼主(2005-08-17):
和以前的小A数版本不同的是,这颗50A的安装了硕大的散热片!

网友A:
我要100A的有没有!我的信箱crazyhzh@hnmcc.com

楼主:
暂时没有
你要100A这么大的做什么用?
可否讲讲?好像现在用到这么大的没有什么必要吧

网友B:
100A的才可以用在船上,一般的船电流都很大,普通的无刷电调根本用不上.
呵呵,600-800毫米长的船都要用540级的电机才跑得起来,没办法.

网友C:
船上最大的连续电流也就三十多到四十A的电流。

网友D:
看见这电调了。。。不知道好不好用。。。 有那些[朋友用个这电调的说下话。。。
这50A的电调能用在船上吗???380级的无刷电机???????

楼主:
50A带380电机完全足够了!问题是你的380电机能不能耐这么高的功率?如果有问题的话,建议用更大一点的无刷电机。

网友D:
那你觉得你们出的这电调能不能承受飞高的540电机哦?????

楼主:
那要看它的电流是多大,如果不超过50A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我至少要80A的!

网友E:
价格和线路图我想知道

网友F:
不知道用在1/10电车上好不好

网友G:
1/10的电车,一般要求都在50A以上的,希望国内的生产商能早日做出适合电车使用的电调(要用硬塑料做外壳,别再是这种用热缩管简单套一下了,还要有漂亮的散热片,更要做好放水措施)

网友H:
无刷很少有带外壳的吧,毕竟飞机上用得多

网友I:
与电脑连的那条线,能改成USB口的就更好了.

网友J:
与电脑连的那条线联接图谁有?那位朋友可以量一下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