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OPTIC 6 在 REFLEX.XTR 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5-08-17):
目前设置如下:
尾桨对应4
升降对应2
副翼对应1
桨距对应6
自旋对应4
陀螺仪
感度对应5
油门对应3
问题:除油门以外所有通道均工作正常,加不上油急啊! 该怎么a

网友A:
在亚拓专区有的介绍!

网友B:
1、你要线把遥控器的摇杆放在中立点上,校准遥控器后再试一试!
2、你的遥控器油门锁定开关是不是打开了?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