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LE2000无刷

楼主(2005-08-17):
ELE15C
电池
,亚拓3500BH电调,开始没事,飞了两组电池后,
电机
老是抖,就是不转,换个电调接着转了一下,又转动了。现在就一直抖,偶尔转一下,油门一大又是抖,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电机是ELE2000无刷

网友A:
我也是用ele2000,配的是Phoenix80的电调,也有你说的问题。不过没有你描述的那么严重,猛推杆电机只会抖,需要轻轻推杆才能顺利启动。咨询ele客服,被告知电机与电调不兼容,问怎么解决,答曰ele的电调可以支持......

网友B:
嘿,是不是进角设置不对拉?

网友C:
ELE的2000型是有槽无刷电机结构和一般的无刷不同。

楼主:
那怎么办呢,退不掉啊,我是用ELE的电调也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