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燃油问题!

楼主(2005-08-18):
模型
发动机
一般是烧素油好还是成品油好,烧素油马力比成品油会差很多吗?!

网友A:
有钱就用成品油!!

网友B:
肯定成品油好

网友C:
差不太多,差一节儿。

网友D(2005-12-03):
主要是硝基的问题!成品油一般都加硝基,而自己配的素油没有添加硝基,所以效果会差一点!如果自己配的荤油(添加硝基),如果原料纯,效果也相当理想!

网友E(2006-01-02):
自己配的油品质能自己控制。成品油你知道里面含有那些成分,商人目标就是榨取最大利润。网上就有帖子说某某模型店自己配的油贴上USA的标签,按进口油卖,J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