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小爆龙用什么舵机了

楼主(2005-08-18):
新买了炭纤机身,是不是把全部舵机都换成Hitec小型伺服器(HS-56HB), 应该怎样安装了。

网友A:
换HS 56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
不过费用也就高了
你也可以用HS 55
性价比可以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HS 56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
不过费用也就高了
你也可以用HS 55
性价比可以好点

请教版主,HS56不是一般用在尾舵吗?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用HS56吗?,另外,HS55和3107比较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HS56不是一般用在尾舵吗?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用HS56吗?,另外,HS55和3107比较如何?

尾舵的舵机要求比较高,能用尾舵当然能用在其他地方,只是价格比较贵
hs55的标称反应速度比3107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舵的舵机要求比较高,能用尾舵当然能用在其他地方,只是价格比较贵
hs55的标称反应速度比3107低

那,尾舵的舵机用在其他地方力量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尾舵的舵机要求比较高,能用尾舵当然能用在其他地方,只是价格比较贵
hs55的标称反应速度比3107低

那么请问HS56到底比3107是好还是不好呢?不考虑价格到底应该买HS56还是3107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请问HS56到底比3107是好还是不好呢?不考虑价格到底应该买HS56还是3107呢?

HS56有轴承滴~~内部齿轮组韧度高,不容易扫齿噢

网友:
还可以考虑用3103,也是金属齿轮,我用下来的效果相当好!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
肯定是HS 56是最好的选择
3107的舵机个人感觉还没有HS 55的好
从性能来说HS 56是最好的
无论是速度还是精度都要比3107和3108好太多了
从力量来说数据是和3107、3108一样都是1。2KG
但是但是实际使用下来的感觉觉得HS 56要大很多

楼主:
但是h56应该怎样安装了,看图片有两个孔的,有谁装了h56的发张图片看看行吗?

楼主:
刚好把舵机的耳遮住了,看不到怎样装上去的

楼主:
有图片是可以看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