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

楼主(2005-08-18):
这是连杆,摔断了
做好的 V头,呵呵,做的不是很好,扭来扭去是为了两边的一样长
这是制作过程中报废的曲别针,做了好多啊

楼主:
v头的性能变化真是太明显拉,机机很灵活(不建议新手改装,因为灵活 很容易摔机哦),只是曲别针很容易变形,摔一次就很难调双浆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另外商城中卖的雷鸟v头可以用在esky004 上面吗?请改装过的朋友回答呀,

网友:
充分体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做V头的经验以下可供你参考:
1.如果是用的普通发射机感觉太灵活,可以适当增加横杆的长度。这是办法之一。办法之二,是在平衡翼杆两端配重,比较增加两个小螺丝冒,这都能改善过于灵活的现象。
2.如果用的高级发射机,那么以上的方法就可以不用了,太麻烦。进入发射机的ATV调节,把ATV调低即可降低灵活动;再进到EXP,再调出最佳的手感。完美!
试试吧!

楼主:
谢谢vidct的经验,还想请问一下,曲别针容易变形,有什么更好的材料吗?

网友A:
一般来讲曲别针就最好了,如果用其它材料,太硬的不方便加工。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其它的办法,比如以前有朋友用卡片来做横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