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8-18):
我的电大脚怎么老是抖舵,左右乱动。抽搐。晕啊!
怎么回事?就是海博星那1:10的车。

谁有二手的全套好点的设备(金属舵机,电调,接受,发射机),可以放到这车里的。转给我吧。

QQ16122365

网友:
做好准备烧钱了?呵呵

楼主:
舵机的两套塑料齿轮全部掉了大牙.

那个舵机是有缓冲保护的,但会使车子跑偏严重.

把保护用AB胶搞点.结果,4圈,就卡卡卡,掉大牙了.

网友:
还是上金属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的两套塑料齿轮全部掉了大牙.

那个舵机是有缓冲保护的,但会使车子跑偏严重.

把保护用AB胶搞点.结果,4圈,就卡卡卡,掉大牙了.

本人大量回收二手,坏的舵机与我联系:13890001661

网友:
换两个全金属MG995吧
再换一套遥控,
最后换一个200A的电调

楼主:
MG995可以用吗?

MG995那车用原来的设备可以用吗?

楼主:
这车,在没有换其他设备的时候,能上什么金属舵机?

华迈网上只有一款20G的.没有40G的.能用吗?

网友:
尽量买大的!

网友A:
把遥控设备换成福特巴或三和的,就可以兼容MG995了,以后升级都容易些呀。
这些电子设备,迟早都要全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设备换成福特巴或三和的,就可以兼容MG995了,以后升级都容易些呀。
这些电子设备,迟早都要全换的

原配的电子设备不能用995舵机??

网友:
我也不知道呀,你们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配的电子设备不能用995舵机??

是的,不能用

我买了个995舵机 ,插到大脚上没反应

应该是供电不足,要用995舵机就要换设备

网友:
楼上的你要用不上出给我吧,我来试试,我设备都换了,掉海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能用

我买了个995舵机 ,插到大脚上没反应

应该是供电不足,要用995舵机就要换设备

我的还凑合可以用
是不是个体差异的原因啊?

网友D:
实在要用原车设备加金属舵机的话还是有办法的,就是把辉盛金属舵机上的金属齿轮换到福特吧3003上去,我试过了,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在要用原车设备加金属舵机的话还是有办法的,就是把辉盛金属舵机上的金属齿轮换到福特吧3003上去,我试过了,还不错。

这也是个好办法 :)
不过也可以直接将辉盛舵机上的电机换掉,用原配舵机上的就行了

网友:
我用振华938遥控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