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总自转,各位老大帮忙指点一下如何调整,谢谢!

楼主(2005-08-18):
摔了一次机修好以后,就这毛病,折腾了半天还是搞不定,升空以后飞机逆时钟自转,打舵到头还是转,尾桨看着工作正常,大桨速度低的时候,还能左右摆尾,速度一高就剩转了,主轴有问题还是别的?尾桨中立的时候角度为零,烦请各位不吝请教,先谢过了!

网友:
我上回也遇到类似问题,检查双推尾桨距控制组两个固定球头扣的螺丝要松半圈以上

楼主:
先谢谢!不过似乎不是这个问题,那两个螺丝是松的,摔之前不转,修的时候没动过那两个螺丝。

网友A:
你查你的尾皮带驱动轮和尾轴皮带驱动轮是否打滑了
打滑了只要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你的尾皮带驱动轮和尾轴皮带驱动轮是否打滑了
打滑了只要更换就可以了

上次我也遇到 401突然锁尾不住了 打电话问了版主才检查就是这个问题的 你一手抓住大桨 一手抓住尾桨 转动  如果动了 就是为轴打滑了 下下来用胶粘好 如果发现突然锁不住尾 舵机也是好的 就这个方法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你的尾皮带驱动轮和尾轴皮带驱动轮是否打滑了
打滑了只要更换就可以了

版大说的对,根据现象判断,很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B:
fishzh1881
你说的用胶粘好!是粘那里?皮带粘上不就不能转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shzh1881
你说的用胶粘好!是粘那里?皮带粘上不就不能转了吗?

皮带不会打滑 打滑的是尾轴的塑料齿  或者前面的上皮带传动的塑料齿 下了在轴上打胶固定住 不是让你给皮带上胶!!!!!!!!!!!!!!

网友B:
哈哈!又犯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又犯傻了!!!!!!

不存在 是我说的 你没看清楚罢了

楼主:
检查过了,皮带应该没问题,我把皮带调的很紧了,也没发现哪个轴承打滑,可还是转,还有什么问题?最简单的地方也可能弄错.

网友:
應該是尾傳動齒輪或是尾主軸齒輪鬆脫所造成,因鬆脫了尾旋翼還是會轉,只是轉速變慢了,造成鎖不住的現象
檢查方式
1.左手將尾旋翼抓緊
2.右手用點力轉動主旋翼,如果轉的動,那就表示尾傳動齒輪或是尾主軸齒輪其中一個鬆脫
3.將鬆脫部分換掉既可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发现一个幼稚的错误,皮带的方向装反了。把尾管摔弯,拆下来修好装回去的时候没注意皮带拧的方向,当时没细想,直觉以为怎么都行,现在细想一下,装错方向尾桨是倒这转的。虽然还没有试,但估计差不多就是这问题了。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发现一个幼稚的错误,皮带的方向装反了。把尾管摔弯,拆下来修好装回去的时候没注意皮带拧的方向,当时没细想,直觉以为怎么都行,现在细想一下,装错方向尾桨是倒这转的。虽然还没有试,但估计差不 ...

這是常有的事!不過還是恭喜您找出問題了

楼主:
还是要感谢各位,学到了不少东西,下次碰到皮带送的问题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C:
没想到没想到,居然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没想到,居然如此。:)

大桨顺时针转动 尾桨向后转 皮带为顺时针转半圈上在尾轴上 这个以前的帖子也都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