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机身套件是不是只能用于CCPM版?

楼主(2005-08-18):
RT

网友A:
目前是,将来会有HDE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是,将来会有HDE的版本。

那就等hde版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等hde版本的吧

可以先卖CCPM改装套件............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RT

难道机身还和CCPM斜盘有关?

网友:
如果是HDE版本的飞机
只要再另外购买一个CCPM十字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