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机构,刚搞好给大家看看.有了它,你的飞机就可以在天上跳舞了.

楼主(2005-08-18):
比较简单有效.成本低廉
说明以下:

当红色箭头所指的推杆行至下止点时为正螺距离,反之为负螺距.

网友:
哇.....
没看懂..用什么桨?

楼主:
9047剪开两半

网友:
good,小暴龙的尾桨变距组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实现的,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
就是直升机的尾变桨机构。

网友A:
请问楼主用遥控的哪个通道来控制桨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遥控的哪个通道来控制桨距?

我用jr的设备,接收机770S用AU2通道.

网友:
不错!避开了在电机转轴开洞的麻烦,好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jr的设备,接收机770S用AU2通道.

有看没有懂! 我是想着电调就由着它全开,油门杆用来控制螺距,调成居中(或略偏下)零螺距,下拉负螺距,推杆大螺距,这样一来普通的4VF改五通就能玩,第五开关通道控制电调全开或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看没有懂! 我是想着电调就由着它全开,油门杆用来控制螺距,调成居中(或略偏下)零螺距,下拉负螺距,推杆大螺距,这样一来普通的4VF改五通就能玩,第五开关通道控制电调全开或关

这个东西看你怎么用了,方法很多.我直接用直机模式,有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方便.再者,在ID2下油门在中位时为零螺距,油门为零。我的控是7点曲线也就是说油门推杆在第3点时,对应的螺距为零,油门也为零。当油门推杆在第2或第4点时,螺距为最大负螺距或最大正螺距。油门也是在第2或第4点时才会有反应。这样一来控制螺距的舵机就可以用出力小的舵机了。用4VF一样加个V尾混控,可以根据自己的飞行特点来设定。毕竟它没有直机那样螺距规定的那么死。

网友:
看不见图急死人

网友:
看不见XXX